[STM32] 这个晶振的波形真让人崩溃

楼主(2016-07-23):
做了个STM32的板子,程序一直不运行,想查查晶振有没有问题,结果用示波器一看居然是这样的波形,明天换个别的品牌的晶振试试。

网友A:
估计是测量问题,换晶振也无用,测到的是干扰,示波器带宽采样率是多少?

网友B:
50赫兹电源的干扰

网友C:
试一下晶振外壳接地

楼主:
安泰信1112CAL数字示波器

楼主:
这个是用USB供电时的波形

楼主:
这个是在一个开发板上测的晶振波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一个开发板上测的晶振波形

有这么低频率吗

网友E:
仔细检查电路和参数,貌似晶振不振。

网友F:
晶体的波形确实不如TTL数字波形那么漂亮,
但频率至少不会错。
确定硬件电路没问题?

网友G:
可能用的内部8M时钟

楼主:
找到问题的原因了,BOOT0脚画电路的时候没有跟接GND的跳针连上,造成BOOT0接的高电平,出现的这种现象。
把BOOT0接GND后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的原因了,BOOT0脚画电路的时候没有跟接GND的跳针连上,造成BOOT0接的高电平,出现的这种现象。
把 ...

我也被BOOT0坑过,不止一次!

网友I:
如果在烧写程序时选择“编程后执行”,就算boot0是高电平也会执行的吧

网友J:
前边的图明显就是没振啊……

网友K:
楼主,用什么示波器地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的原因了,BOOT0脚画电路的时候没有跟接GND的跳针连上,造成BOOT0接的高电平,出现的这种现象。
把 ...

晶振的频率怎么是5M,是5M的晶体吗?

网友M:
外部的明显没有起振,应该用的是内部的RC

网友N:
关于晶振的应用问题,请访问 上海唐辉电子 官网,上面有很多技术**。

唐辉电子,深耕晶振行业15年,非常专业,行业公认。

如果需要免费的样品,请找我们申请,我们支持您。

少许样品,是免费送给各位研发工程师的。

这颗料,就是行业内经常选用的8M,配STM32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的原因了,BOOT0脚画电路的时候没有跟接GND的跳针连上,造成BOOT0接的高电平,出现的这种现象。
把 ...

你家的晶振振起来不是方波?

网友O: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的原因了,BOOT0脚画电路的时候没有跟接GND的跳针连上,造成BOOT0接的高电平,出现的这种现象。
把 ...

还有,我不相信你这图片是用手机拍的,你的示波器连的电脑截的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家的晶振振起来不是方波?

对,不是方波,是不是晶振的原因,不过正弦波也可以,以前用51单片机的时候测过晶振也是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有,我不相信你这图片是用手机拍的,你的示波器连的电脑截的图么?

嗯,波形的图片不是用手机拍的,示波器可以把波形储存到u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外部的明显没有起振,应该用的是内部的RC

嗯,第一次画的电路板,有点儿马虎,出了点儿小问题。

网友O:
引用 楼主:
对,不是方波,是不是晶振的原因,不过正弦波也可以,以前用51单片机的时候测过晶振也是正弦波。 ...

不是,晶振震起来都是正玄波,丢人了!

网友P(2017-03-30):
引用 网友O:
你家的晶振振起来不是方波?

有源晶振才是方波,无源晶振是正弦波

网友Q:
晶体怎么可能这么低的频率啊? 你示波器扫描太慢了,或者你示波器地线没有夹住

网友R(2017-09-22):
长见识了。

网友S:
工频干扰 你看50HZ

网友T:
常常因为一个细微的错误导致一连串非常麻烦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