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奇怪的问题,仿真器拔掉,程序运行就不正确

楼主(2016-07-23):
仿真器插上,但是不调试,运行就是正确的,仿真器一拔掉就不正确了,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复位MCLR脚那边没焊东西吧,

网友B:
原理图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MCLR脚那边没焊东西吧,

焊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是怎样的?

我把电路板拿起来就没问题了,不接仿真器也可以,但是放在桌面上就有问题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MCLR脚那边没焊东西吧,

我把电路板拿起来就没问题了,不接仿真器也可以,但是放在桌面上就有问题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放在桌面上,插上接仿真器的话,不管点调试还是不调试,都没问题。。。。。。。。。。。

楼主:
程序是已经烧写进去的,

网友C:
桌子导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在桌面上,插上接仿真器的话,不管点调试还是不调试,都没问题。。。。。。。。。。。 ...

肯定是一个或者很多个管脚悬空了

网友D:
八成是复位电路问题。

网友E:
查下MCLR配置位设置!

网友F:
三种可能:
1、虚焊
2、有引脚不正确地悬空
3、接地的问题
第三项可能性最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是配置位出了问题,之前是 #pragma config LVP = ON ,现在改为 #pragma config LVP = OFF 就没问题了,就是不知道这个配置位为什么会有这个影响

网友A:
好好看看LVP作用吧,你开启了低电压编程,在低电压编程使能脚上有高电平就会进入编程模式。这种情况仍然是引脚悬空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