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请教-电池测短路仪

楼主(2016-07-23):
      上次设计了一个短路电池测试仪,如图,电池是刚注液,封口出来的新电池,没充过电的,有虚电压0.4V左右 。电路图的功能是:短接电池两个表笔(相当于测到内部短路电池),蜂鸣器响;正常电池测试时,蜂鸣器不响(注意:本电路设计时对电池一边充电的,正常不短路电池电压会上升,送到比较器比较),蜂鸣器不响。。

      上面的电路是我设计的,但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这样不合理,应该是测到正常不短路的电池才响,短路电池不响,这样才可排除到表笔接解不良的情况。
但现在我想用这个电路来改,却改不出来,所以请教大家。

      希望大家赐教。

测短路电池

测短路电池

网友A:
加一级跟随会比较可靠,因为未充电的电池的输出电压跟负载大有关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之正负输入对调。尚缺少磁滞作用。

运放输入对调不行的,这样的话还没测电池时,就会不停地响,好吵。也试过对调不行才上来求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级跟随会比较可靠,因为未充电的电池的输出电压跟负载大有关糸,

电池是这里不做负载,测试时同时也在充电的

网友C:
输入串入肖特基管 有信号(电压)动作?试试TTL 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串入肖特基管 有信号(电压)动作?试试TTL IC?

能详细点吗?

网友A:
很简单,输出从反相输出变成跟随输出,输出10V还是有的,还有原来基础上后级再加一级反相器,反反得正,也就达到了你的目标。输入如正常就不要动了。要动就后级输出,就以上二点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输出从反相输出变成跟随输出,输出10V还是有的,还有原来基础上后级再加一级反相器,反反得正,也 ...

能画个图来分析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画个图来分析下吗

方案1有个小毛病:不是轨到轨的OP输出,有电流流过,但这个电流可使FM不响或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1有个小毛病:不是轨到轨的OP输出,有电流流过,但这个电流可使FM不响或轻。
...

麻烦了,Vi是接到运放的6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了,Vi是接到运放的6脚吗?

是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先试试看

网友C:
输入串入肖特基管  引入阈值?TTL IC  大于0.7v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