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小电路,来分析分析?

楼主(2016-07-23):
这是一个单片机复位按钮的电路,我认为:
电容的作用是滤波,
稳压二极管的作用是防止电压过高。
问题是3.3V怎么可能变成30V呢?这个预防措施是不是太多余了?

网友A:
那不是稳压管,那是个耐压之有30V的二极管。耐压低便宜。电容是定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稳压管,那是个耐压之有30V的二极管。耐压低便宜。电容是定时的。

我看它那个符号好像就是稳压二极管吧?
再说,加这个管子的目的何在?

网友B:
感觉是标错了 应该是3.0v

网友A:
那个符号不是稳压管,是放电用的二极管。

楼主:
看地板的意思,如果是3.0V,这个管子的用途就是防止电压过高。
看五楼的意思,是放电用的,就是防止电源反接。

到底哪个对呢?

网友C:
RC复位,时常数由R、C的值决定。二极管用于设备掉电时使复位脚快速拉低,防止复位异常

网友D:
沙发的回答是对的,保护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复位,时常数由R、C的值决定。二极管用于设备掉电时使复位脚快速拉低,防止复位异常 ...

是的,该图纸的设计者的解释和你类似,但我觉得你的解释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