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能不能用单片机的AD转换采集电源电压呢

楼主(2016-07-23):
本人想设计一个检测电源电压的功能,当电源低于某一个电压值时,就把单片机处于另一个工作状态。能不能利用AD采集电源电压值来实现呢

网友A:
可以呀,用ADC采样,再判断就行了

网友B:
可以啊,电阻分压后接到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电阻分压后接到ADC;

为什么我用4.7V的电源和3.2V的电源供电,采集到的电源电压一直是4.9V呢
采集代码如下

static u8 AD_ADON_Flag=1;//n=0;

  u8 i=0,j,k=0;
  u16 GetADCVal[10],tmp;

//  if(ADC1->CSR&0X80)  //不开缓冲区   转换结束的标志位
//  {
//    ADC1->CSR&=~0X80;//清除

    if(AD_ADON_Flag)//通道选择标志位
    {
      AD_ADON_Flag=0;

//      for( k=0; k<10; k++ )//滤波用的
//      {
        ADC1->CR1 |= 0X01; //启动ADC

        while(!(ADC1->CSR&0X80));
        ADC1->CSR&=~0X80;//清除

        TEMPVal0 = ADC1_GetConversionValue();
//
//      }
//      for(j=0;j<10;j++)//滤波用的
//        for(i=0;i<10-i;i++)
//        {
//          if( GetADCVal>GetADCVal[i+1] )
//          { tmp=GetADCVal; GetADCVal=GetADCVal[i+1]; GetADCVal[i++]=tmp; }
//        }

      TEMPVal0=(int)(((float)TEMPVal0/1024)*50); //把电压值扩大10倍    50V
      ADC_Init(); //初始化AD转换
      ADC1->CSR |= 0X01;//切换到通道1

      return 0;
    }

    else
    {
      AD_ADON_Flag=1;

      for( k=0; k<10; k++ )   //滤波用的
      {
        ADC1->CR1 |= 0X01; //启动ADC

        while(!(ADC1->CSR&0X80));
        ADC1->CSR&=~0X80;//清除标志位

        GetADCVal[k] = ADC1_GetConversionValue();

      }
      for(j=0;j<9;j++)//滤波用的
        for(i=0;i<9-i;i++)
        {
          if( GetADCVal>GetADCVal[i+1] )
          { tmp=GetADCVal; GetADCVal=GetADCVal[i+1]; GetADCVal[i+1]=tmp; }
        }

      TEMPVal1=(int)(((float)GetADCVal[6]/1024)*50); //把电压值扩大10倍    50V
      ADC_Init(); //AD转换初始化
      ADC1->CSR &= ~0X01;//切换到通道0

      return 0;
    }

网友C:
ADC就是用来采集这些数据的,你的ADC中硬件的ADC参考和软件配置要一致才能搞定ADC吧!

网友D:
用adc采集电压,设置一个阈值,得用滤波器滤波

网友E:
这是 多么简单的 一个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