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蓝牙数据实时传输

楼主(2016-07-23):
蓝牙数据传输速率是多大,蓝牙作音频流的传输,可以说已经很成功了,什么时候发展到视频流呢

网友A:
视频占用带宽太大,蓝牙搞不定

网友B:
带宽不够,wifi 视屏是可以的

网友C:
关键看视频流的数据量,小一点的数据量应该没问题。

网友D:
蓝牙是一个标准的无线通讯协议,基于设备低成本的收发器芯片,传输距离近、低功耗。蓝牙的传送速率、射程范围取决于功率和类别,但是传送速率在实际应用中会各有差异

网友E:
最新的蓝牙接口速度也比较快的,只要设备支持;

网友:
蓝牙不行的,我电脑用蓝牙的时候,就经常卡顿。比如我打开的东西多了,那声音就卡顿。

网友F:
是不是还有一个误码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