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驱动电磁阀

楼主(2016-07-23):
驱动时间只需200ms,但瞬间电流很大,电感的参数该怎么选?

楼主:
这么短时间,电感会不会饱和?
使dcdc烧毁?

网友A:
大电流的电感一大堆

楼主:
这么短时间,电感会这么快饱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短时间,电感会这么快饱和吗?

饱不饱和和时间没关系

楼主:
选电感的饱和电流,是按dcdc输入的峰值电流来选,还是输出的峰值电流来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电感的饱和电流,是按dcdc输入的峰值电流来选,还是输出的峰值电流来选? ...

Isw

网友B:
问题描述不是很具体.
一般升压芯片的技术规格书中会有关于选择电感的说明.
给你一份技术资料,供参考.

楼主:
这个开关电流是怎样测量的呢?
现在只能测量输入、输出电流,开关电流和输入输出电流之间是什么关系?

楼主:
另外能否不升压直接驱动电磁阀?驱动的电压(10v)比额定电压(12v)低一些,驱动时间只需2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