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SPWM逆变的问题

楼主(2016-07-23):
三相SPWM逆变电路,逆变出来三相交流电幅值正确,但是没有相位差,三相波形是重合的,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查看一下触发信号是否有相位差

网友B:
三相给定信号在做正弦化的乘正弦表  假如正弦表360个点 则起始位置A相是第0个点 B相应该是第239点 C相是119点 然后根据载波比进中断点数要N++ 检查一下

网友C:
相位差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