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短时尖峰脉冲会击穿电容吗

楼主(2016-07-23):
1nS的一个尖峰 电压15KV,电流22A,如果将该波形电压加在击穿电压为40V的电容上,电容会被击穿吗?

网友A:
还有容量了.....  容量能吸引得下,电压不超出,不就死不了

网友B:
低压电容一般没有类似的参数,瞬间击穿是肯定的,不过去掉高压后,大多数类型的电容应该不会损坏。

网友C:
电容要损坏,不光是要击穿,最主要的是要有大量的能量烧坏绝缘,造成永久性损坏。

网友D:
应该有可能被击穿,电压太大,

网友E:
一般应该不会击穿  电容容量太小的PF级的有击穿可能

网友:
关键是看多大的电容,1nS、22A能充到多高的电压,要知道电容击穿也是瞬间的事

网友F:
且不论这 1nS的一个尖峰 电压15KV,电流22A, 这个脉冲信号怎么实现.
就算是, 这样也没有提到电容容量, 假设常见的 0.1uF 电容, 这个脉冲只能给电容充电 0.2V, 根本影响不了电容.

网友G:
同意。15Kv/22A,一般场合哪来这么奇怪的瞬间电压。

网友H:
这个要看什么电容.
不同的电容对尖峰的吸收效果不一样,后果也不一样.

网友I:
电子打火机那个东东,输出电流有多大?

网友J:
不好说,
恐怕要看厂家手册,或者咨询厂家。

保险起见,还是并个TVS吧。

网友K:
这个耐压性还是有的。

网友K:
不过击穿电容也有可能。

网友L:
看能不能做个简单的实验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