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jtag连接线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6-07-23):
(无正文)

网友A: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楼主:
测试的时候轻轻一碰就复位了

网友B:
jtag 14pin转10pin,再加上这种设计,好不稳定,严重影响效率。

网友C:
TAG也会是DSP复位吗  那就说明有高压脉冲导致复位 这样是很危险的

网友D:
嗯, 在烧写程序的时候出现问题会烧了整个片子

网友E:
我的建议是你在几个信号线上加入钳位电路

网友F:
对,把信号拉到0-3.3V就稳定了

网友G:
不会是你的仿真器的原因吧?

楼主:
看来还是Jtag连接插头不稳,我重做了一个14pin转110pin换了一个新的插头,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