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状态下还是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16-07-23):
cmd文件昨天已经从flash_lnk.cmd换成flash_lnk.cmd文件,jtag在线调试,单步状态下还是无法进入中断。

网友A:
全速运行呢

楼主:
点击全速运行时可以进入中断

网友B:
中断跳转语句是啊?

楼主:
PieVectTable.EPWM1_INT = &ISR_Run

网友C:
还有什么现象

楼主:
单步运行时,我观察EPWM1计数寄存器确实已经增加到了PRD,并且中断标志位EPWM1_INT也由0变为1,但就是不进入中断

网友D:
你是将flash_lnk.cmd换成了RAM.cmd是吧

网友E:
你可以这样看  在中断服务程序ISR_Run中设置硬件断点

网友F:
然后单步看能否进入

网友G:
对,全速运行能进去就OK了

楼主:
设置硬件断点,然后全速就可以进去到断点处,但是单步运行仍然进不了中断,不过也没关系,能进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H:
那咋办啊

楼主:
想问CCS下这种调试是不是确实单步无法进入中断,还是我的软硬件有问题?

网友I:
应该是可以的  就是在你单步的时候和你中断的时候是否正好对应

楼主:
对应了呢,我特地观察的中断标志寄存器,即便置1也没有进去,刚在网上查网上有人说单步就是进不了,有待考证。

网友J:
我就怀疑你单步的时候   软件上看到的那个单步跳动和真正DSP硬件的速度不是对应的

网友J:
你可以让中断信号一直在触发  然后单步

楼主:
嗯,好,我看下啊

网友K:
在中断服务程序ISR_Run中设置硬件断点

网友:
但是单步运行仍然进不了中断

进不去中断,是没有满足中断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