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3使用长整形unsigned long数据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6-07-23):
单片机型号为STM8S103F3P3,编译环境为STVP+cosmic。

出现问题的语句是,
#define PWM_ARR 20000
unsigned long duty= 0;
TIM1_CCR3H = ((duty*PWM_ARR/100)>>8)&0xff;
TIM1_CCR3L = (duty*PWM_ARR/100)&0xff;

上面duty变量是PWM输出占空比,然后宏PWM_ARR是为了方便改变PWM输出的频率。
通过改变duty的值输出不同的占空比。

问题出现在一次调试时我想让CC3固定输出100%的占空比,所以就把duty直接幅值为100.
即TIM1_CCR3H = ((100*PWM_ARR/100)>>8)&0xff;
TIM1_CCR3L = (100*PWM_ARR/100)&0xff;

结果发现TIM1_CCR3H 和TIM1_CCR3L的值完全不对了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溢出了,只取了最后一个字节吧;

网友:
有点难以理解。太深奥了。

网友B:
按位画一画,看看是哪儿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