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叉积法融合陀螺和加速度核心程序详解

楼主(2016-07-23):
叉积法融合陀螺和加速度核心程序详解

网友:
// 叉积法融合陀螺和加速度。
void mix_gyrAcc_crossMethod(quaternion_yuandian * attitude,const float gyr[3],const float acc[3],float interval)
{
const static float FACTOR = 0.001;//两个重力矢量叉积后所乘的系数 p,用于和陀螺仪积分角度相叠加来修正陀螺仪(这里只用了比例 p,没用积分 i, )
//FACTOR 为 1,则完全信任加速度计,为 0,则完全信任陀螺仪
float w_q = attitude->w;//w=cos(alpha/2)
float x_q = attitude->x;//x=ax*sin(alpha/2)
float y_q = attitude->y;//y=ay*sin(alpha/2)
float z_q = attitude->z;//z=az*sin(alpha/2)
float x_q_2 = x_q * 2;
float y_q_2 = y_q * 2;
float z_q_2 = z_q * 2;
//
// 加速度计的读数,单位化。
float a_rsqrt = math_rsqrt(acc[0]*acc[0]+acc[1]*acc[1]+acc[2]*acc[2]);
float x_aa = acc[0] * a_rsqrt;
float y_aa = acc[1] * a_rsqrt;
float z_aa = acc[2] * a_rsqrt;
//

网友:
// 载体坐标下的重力加速度常量,单位化。//用旋转矩阵将世界坐标系的单位化重力矢量(0,0,1)不是(0,0,-1),mpu6050 只感应非重力加速度)转换到机载坐标系中。
//机载坐标下的重力矢量 旋转矩阵(坐标系转换矩阵的逆矩阵也就是转置矩阵,因为欧拉角解得的旋转矩阵必是正交阵) 世界坐标下的重力矢量
// x cos(T)cos(K) cos(T)sin(C) -sin(C) 0
// [ y ] = [ sin(F)sin(T)cos(K)-cos(F)sin(K) sin(F)sin(T)sin(K)+cos(F)cos(K) sin(F)cos(T) ] * [ 0 ]
// z cos(F)sin(T)cos(K)+sin(F)sin(K) cos(F)sin(T)sin(K)-sin(F)cos(K) cos(F)cos(T) 1
//K 是 yaw,T 是 pitch,F 是 roll,旋转顺序为 ZYX
// w^2+x^2-y^2-z^2 2*(x*y+w*z) 2*(x*z-w*y)
//上式中的旋转矩阵用四元数表示即为 :[ 2*(x*y-w*z) w^2-x^2+y^2-z^2 2*(y*z+w*x) ]
// 2*(x*z+w*y) 2*(y*z-w*x) w^2-x^2-y^2+z^2
//
float x_ac = x_q*z_q_2 - w_q*y_q_2;// 2*(x*z-w*y) =ax*az(1-cos(alpha))-ay*sin(alpha)
float y_ac = y_q*z_q_2 + w_q*x_q_2;// 2*(y*z+w*x) =az*ay(1-cos(alpha))+ax*sin(alpha)
float z_ac = 1 - x_q*x_q_2 - y_q*y_q_2;// w^2+x^2-y^2-z^2 =1-2*x^2-2*y^2 = cos(alpha)+(1-cos(alpha)*z^2)
//
// 测量值与常量的叉积。//测量值叉乘常量值,并以此向量表示误差角度大小与转轴方向,用于修正陀螺仪积分角度
float x_ca = y_aa * z_ac - z_aa * y_ac;
float y_ca = z_aa * x_ac - x_aa * z_ac;
float z_ca = x_aa * y_ac - y_aa * x_ac;
//
// 构造增量旋转。//可看成分别绕 xyz 轴的三次旋转的叠加。sin(delta/2)近似为 delta/2,cos(delta/2)近似为 0
float delta_x = gyr[0] * interval / 2 + x_ca * FACTOR;//绕 x 轴旋转角度的一半,记 d_x 看作绕 x 轴的一次旋转:w=1,x=d_x,y=0,z=0
float delta_y = gyr[1] * interval / 2 + y_ca * FACTOR;//绕 y 轴旋转角度的一半,记 d_y 看作绕 y 轴的一次旋转:w=1,x=0,y=d_y,z=0
float delta_z = gyr[2] * interval / 2 + z_ca * FACTOR;//绕 z 轴旋转角度的一半,记 d_z 看作绕 z 轴的一次旋转:w=1,x=0,y=0,z=d_z
//三次旋转叠加为一次旋转,即三个四元数相乘
//四元数乘法公式:q3=q1*q2

网友:
//(w1*w2 - x1*x2 - y1*y2 - z1*z2) = w3
//(w1*x2 + x1*w2 + y1*z2 - z1*y2) = x3
//(w1*y2 - x1*z2 + y1*w2 + z1*x2) = y3
//(w1*z2 + x1*y2 - y1*x2 + z1*w2) = z3
//合成的一次旋转:
// w=1 - d_x*d_y*d_z(多个小角度相乘,忽略,下同) =1
// x=d_x + d_y*d_z(忽略) =d_x
// y=d_y - d_x*d_z(忽略) =d_y
// z=d_z + d_x*d_y(忽略) =d_z
//
// 融合,四元数乘法。//将上面合成的旋转四元数与之前的姿态四元数相乘,得到新的姿态四元数并归一化为单位四元数。
attitude->w = w_q - x_q*delta_x - y_q*delta_y - z_q*delta_z;
attitude->x = w_q*delta_x + x_q + y_q*delta_z - z_q*delta_y;
attitude->y = w_q*delta_y - x_q*delta_z + y_q + z_q*delta_x;
attitude->z = w_q*delta_z + x_q*delta_y - y_q*delta_x + z_q;
quaternion_normalize(attitude);//四元数归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