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lash模拟epprom问题

楼主(2016-07-23):
网上关于430Flash模拟epprom的帖子很多,我找来了几个
//blog.csdn.net/hellogv/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5538500100n7r9.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cb1c00101bw1h.html
我从文库里也看到Flash与epprom的区别,但没有找到文库,只好在网上找了篇博客
http://dufei111.blog.163.com/blog/static/17532405020114164944673/

         我想既然msp430有256bit的Flash空间,而stm32本身是用Flash替代ROM的,那使stm32也是可以对Flash操作的,掉后也是可以保存数据的,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请各位坛友解答?
        在价格速度方面,Flash相对于epprom有着很大优势,但Flash操作起来确实没有epprom容易,且寿命是个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在工程项目中,是不是如果能不用epprom就不用epprom,能不用外置Flash就可以用内置Flash?

网友A:
stm32 里不管标准库还是最新的HAL库都有flash 模拟eeprom的例程

网友B:
实际工程项目,如果使用stm32的话,小容量存储建议外扩spi接口的eeprom,大容量就使用spi接口的flash

网友:
eeprom芯片不贵,外扩一个

网友C:
读写内部FLASH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