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稳定电压的方法

楼主(2016-07-23):
(无正文)

网友A:
用三端稳压器试试

网友B:
三端稳压怎么能升压……你要想把电脑USB略低于5V的电压弄成相对标准的5V就得升压再稳压。开关或者电容泵升电压,稳压就用三端。

网友:
电脑上的电压和其他的不一样吧 电脑上USB电压好像是脉冲 是数字 不是模拟吧   还是用电源转5v吧

网友C:
一般是用个ldo,5V转变为3.3V输出的。

网友D:
使用0505芯片看看

网友D:
5v的可以使用一个滤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