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芯片的开关电源的讨论,输出有奇怪现象。

楼主:
我做过几个开关电源,都有一个问题,可能你们之前也看过我发的类似的帖子。现在我说说我的问题:我的输出端总是有一个类似锯齿波的波形,而且锯齿波的频率都很低,一般在10HZ到50HZ左右吧,反正就是不高。跟开关电源芯片的开关频率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般来说输出端是一条直线然后加上纹波啊噪声的。就是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低频的锯齿波,我用一个电路来说明。具体在下面图片中。就是希望有知道的朋友解释下。
输入5V,锯齿波频率大概35HZ,加到到12V,频率会变小,差不多20HZ左右。

我是希望知道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波形。

应该是直线才对

应该是直线才对

频率

频率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2016-07-24):
100uh,原理图忘记改了,实际100uh

网友A:
进入burst模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burst模式了吧

那为什么频率这么低呢?能解释下吗,谢谢

楼主:
100uh,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频率这么低呢?能解释下吗,谢谢

为了轻载高效工作一会停一会

网友B:
有些IC为了轻载效率它在负载很轻的时候是间歇工作的,就会出现这种锯齿波形,但通常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网友B:
看你的波形,峰到峰值20mV不到,比真正有害的高频开关噪音低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IC为了轻载效率它在负载很轻的时候是间歇工作的,就会出现这种锯齿波形,但通常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

我带8欧负载时候,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这种波形依然存在。幅值变成100mVPP左右。那这是什么情况呢,希望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带8欧负载时候,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这种波形依然存在。幅值变成100mVPP左右。那这是什么情况呢,希望 ...

看SW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