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工程模版

楼主(2016-07-23):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_MDK工程模版 带详细的中文注释 包含最新推出的USB3.3库和L系列的库

网友A:
官方现在直接提供的有库函数和例程了,很方便使用

网友:
STM32的学习与ARM9的学习有一个很大的区别。ARM9的学习一般是需要购买书籍的。比如三星的S3C2440,官方的文档都是英文的,大部分工程师只能去看国内出版的书籍。英文好的同学,请不要以为你很牛,可以只看英文文档。毕竟你是中国人,你最熟悉的,理解最好的还是中文。看英文的速度还是比看中文慢一些,我们要的是最短的时间,而不是追求短时间内记住所有细节。当然,如果是一篇论文,建议看英文原版还是有好处的。
STM32处理器进入国内市场时候,ST官方(或者第三方)的推广工作做的非常好。翻译了大量的英文文档,迎合了国内的很多工程师的思维。所以现在大部分STM32F103xxx的用户datasheet都有中文版。因此可以不用去购买书籍,看电子档即可。当然,有雄厚经济条件的朋友可以购买本书籍哈~
学习的时候,关注两个比较重要的文档:《STM32F103xxx参考手册》,《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

网友B:
阅读《STM32F103xxx参考手册》,一定要注意,不需要全部阅读—— 没有时间的。建议选读,但是前几章必读。存储器和总线架构、电源控制、备份寄存器、复位和时钟控制,通用和复用功能I/O,中断和时间等等前几章一定要花时间阅读。
后面章节,讲述的是具体的功能模块设计。如果我们用到哪个模块,就可以去阅读哪个模块。比如在使用AD的时候,就需要去阅读第10章 ADC。其他不举例。相信每个初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判断。
阅读《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主要是为了简化编程。STM32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固件函数库,我们只要去调用即可。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去碰这些固件库 —— 传说使用它会使得代码效率变低,是有道理的。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网友自己写的代码,没有使用带固件库函数。如何取舍,在于您的选择。
这里我主要强调的是,阅读《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的时候,前面几章也是必须阅读的。比如第一章文档和库规范 中的命名规则,编码规则,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第二章是最关键的,希望大家熟读。第二章描述了固件库的架构,我们如何去使用固件库的步骤等。有了第二章的基础,我们就可以借助固件库写出自己的代码了。第四章开始之后,就可以根据大家的需要来阅读。实际上,后续的章节,都是描述某个模块有什么什么函数,每个函数如何使用等。
关于后面的章节,建议对GPIO库函数、中断部分库函数、复位和时钟设置的库函数要比较熟悉,因为平时经常会用到。
以上提到的这两个文档,已经足够您看的了,呵呵。希望您能从中获取大量的STM32基础知识。

网友:
30天上手STM32计划
(1)这里所谓的“上手”,指的是能理解并掌握一些常用的STM32外设,真正想掌握一款处理器,30天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只能说,你已经入门了。但是,这对我们初学者来说已经足够了。
(2)这里所谓的“30天”,根据每个人的时间安排不同而不同。
如果您每天有充足的时间学习,那么可以规定自己尽快地能独立地进行简单的STM32开发。
如果您每天只有业余时间来学习STM32,建议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安排时间。毕竟计划时间如果安排太紧,反而收不到良好的效果,只能进入恶性循环,这是我们要避免的。
但是建议,不管您有无充足的时间,都必须给自己做一个计划!!
我这里列出一个思路,仅供参考。
步骤一,安装完STM32学习的软件,比如J-Link、Keil for ARM(MDK)、ISP(如果需要从串口下载的话)。这些软件安装的详细步骤,可以参考我们推出的相应教程进行。
步骤二,挑选部分例程的HEX,比如LED灯的例程HEX文件,下载到芯达STM32开发板中,观察两个LED灯的闪烁情况。这部分的操作,可以参考我们推出的相应的教程进行。
实际上,以上两个步骤,是为了熟悉要使用的工具软件而已。属于找感觉的阶段。其实我们还没开始STM32的学习呢!
步骤三,准备几个常用的文档,比如《STM32的用户手册》,《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等文档。用于平时查阅。这些文档,在光盘中的芯片手册目录中均可找到。
步骤四,开始查看例程的编写,看看例程是如何写的,自己可否修改下例程,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呢?芯达STM32开发板的光盘中为大家提供了丰富的例程代码,可以参考。您一定可以修改出更精彩的例程!
步骤五,Ucos-II的移植,是否需要试一下?
恭喜你,至此,你已经可以自如进行独立的开发了。最后一步,给自己一个目标(项目),把它实现出来!

网友C(2020-12-03):
引用 网友B:
阅读《STM32F103xxx参考手册》,一定要注意,不需要全部阅读—— 没有时间的。建议选读,但是前几章必读。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