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逆变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07-23):
基于DSP2812的spwm逆变电路,逆变出来三相交流波形都有,但是只有一相幅值正确,另外两相幅值特别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比较寄存器的值
占空比是否太小 被死区吃掉了

网友B:
滤波部分检查下。

网友C:
应该还是硬件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