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零极点问题

楼主(2016-07-23):
这个问题在这个板讨论了很多次了,今天x和H有发帖,对于x,一直迷迷糊糊,书很多,有没有读懂是个问题,而H一贯是抽象高深玄虚。看不过去,单独开一贴。

零极点问题想不通的时候,想想零极点哪儿来,回溯想想,再弄个最简单的RC、RL电路做个例子分析一下,一切都很清楚。

先看极点,一个简单的RC电路,没有零点,只有极点p=-1/RC,什么意义?看电路书、自己分析、仿真软件分析。
再看看RL电路,一个零点一个极点,p=-R/L,z=0,什么意义?看电路书、自己分析、仿真软件分析。
更多的零极点什么意思?上面的RC、RL电路串联,R,C,L不同参数时,...,看电路书、自己分析、仿真软件分析。
如果上面的RC、RL电路也不会分析就不要去想零极点的问题了。

上面弄完了,再看看信号与系统、自控原理之类,可以稍抽象一些去理解,很难么?

网友A:
先看极点,一个简单的RC电路,没有零点,只有极点p=-1/RC

这个不对,都有零点。

RC高通(微分),零点是零频;RC低通(积分),零点是无穷大频率点。

网友B:
我是这样认为:能理解记住,要用它时,不查书或简单看一下就能运用才算简单易懂。
我下载以下0、极点,但是不理解。
“系统的零点、极点物理含义:
零点:当系统输入幅度不为零且输入频率使系统输出为零时,此输入频率值即为零点。
极点:当系统输入幅度不为零且输入频率使系统输出为无穷大(系统稳定性遭到破坏坏,发生振荡)时,此频率值即为极点。”

网友C:
电路界有彦:
The math is easy,understanding what's g
oing on is tough.

我们现在不用应付考试,自然不用记公式,而是把重心转移到what's going on上了。

网友D:
几个专家讨论了那么久,也没得个确定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认为:能理解记住,要用它时,不查书或简单看一下就能运用才算简单易懂。
我下载以下0、极点,但是 ...

你这个零点极点的物理意义我看不懂,而且是错误的,一个简单的例子,RC低通有极点,如何使得输出为无穷大或振荡?
不知道你从哪儿看到的这些,网上一些人不负责任的发一些论断。
从最简单的RC电路开始去理解很难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零点极点的物理意义我看不懂,而且是错误的,一个简单的例子,RC低通有极点,如何使得输出为无穷大 ...

我不知道对错,看了很久不理解。后来又找到以下这一段,还是不甚了了。有道是:懂者不难。

“滤波器的极点和零点
滤波器可以看成是一个信号处理的系统,其输入输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无论在时域还是频域都可以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而这数学表达式又是分子分母都是多项式的表达式(称为传输函数),这样满足使传输函数的分子为零的是零点,满足使传输函数分母为零的就是其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对,都有零点。

RC高通(微分),零点是零频;RC低通(积分),零点是无穷大频率点。

你非要把问题复杂化,我也没办法。
一个简单电阻分压电路,uo(t)=(1/2)ui(t),你非说有零点、极点我也无话可说。
RC高通本来就有零点;
RC低通,没有零点,你非说“零点是无穷大频率点”,近似于说“小于0的正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对错,看了很久不理解。后来又找到以下这一段,还是不甚了了。有道是:懂者不难。

“滤波器的极 ...

这个只是零极点的定义,本身没有任何物理意义。要理解物理意义从简单RC电路开始。

多谢!我只能不自量力硬上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个专家讨论了那么久,也没得个确定结果.

地球是圆的早就有结果,但有人三天两头来讨论一次。
很简单的事,被弄的很复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零极点的定义,本身没有任何物理意义。要理解物理意义从简单RC电路开始。 ...

错了,零极点本身虽是纯数学定义,但有物理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了,零极点本身虽是纯数学定义,但有物理意义。

我说他贴的那句话看不出零极点的物理意义,不是说零极点没有物理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非要把问题复杂化,我也没办法。
一个简单电阻分压电路,uo(t)=(1/2)ui(t),你非说有零点、极点我也无话 ...

有部分作者,确实用的是无穷远零极点概念。
也有很多作者不用。

网友C:
我在原帖也说了,思考两天先,这个问题不好搞。
大家感觉胜券在握,跃跃欲试,结果半天白忙活,啥结论也给不出。

还是那句话,表**冻,思考两天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原帖也说了,思考两天先,这个问题不好搞。
大家感觉胜券在握,跃跃欲试,结果半天白忙活,啥结论也给 ...

我的帖子已经给出了解决你帖子的问题的方法,你用R-C,R-L,R-RL都模型去写传递函数,对应理解就可以解决问题。
当然,还有直接从数学上解决的方法,建议考虑一下拉普拉斯变换的由来,s的定义,拉普拉斯变换反变换到微分方程,看懂了也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原帖也说了,思考两天先,这个问题不好搞。
大家感觉胜券在握,跃跃欲试,结果半天白忙活,啥结论也给 ...

你说在极点时,增益无穷大,在波特图上为什么不是无穷大。
这个问题,你想想RC低通,极点p=-1/RC,那么波特图上的频率点是-1/RC么?
一个稳定的系统,极点是取不到的,极点代表拉普拉斯变换反变换后的e的衰减系数,……
不稳定系统,极点含正实数,那么在极点处,增益是无穷大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非要把问题复杂化,我也没办法。
一个简单电阻分压电路,uo(t)=(1/2)ui(t),你非说有零点、极点我也无话 ...

请注意,我的回帖针对的是这句:

先看极点,一个简单的RC电路,没有零点,只有极点p=-1/RC

“简单的RC电路”,无非就是高通或低通(从你给的极点基本就可认定)。对此,我说那都有零点,且给出了具体的“值”。

至于那个无穷大零点,虽然不属于有限值零点,但其却是个真真切切的零点。这点,无论是从数学角度看,还是直观地从低通角度理解,都非常合理!

类似的,还可以有无穷大极点。其实,如果系统地学过相关的知识,这些基础不可能不知道。当然,若此,忽悠也就没了市场。

这也验证了那句名言:

    存在即合理!

网友C:
吹牛现在结束,给时间思考,大家感觉已经非常有把握了,不用思考了。

那现在检测是真掌握,还是假掌握了。
如下图,已知R均为-1欧姆,H=1亨,C=1F!
请问该单端口网络稳定否??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我的回帖针对的是这句:

如果系统地学过相关的知识,这些基础不可能不知道”   好牛X的语气
我真不知道哪本电路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的书(限这三类书)上这么讲的,传递函数分子或分母上的一个n阶的多项式,n个解,这个解是零点或极点。没见哪本书上说n阶有n+1个解的。即便复变函数书上,提到零点极点的时候也没提到n+1的问题。

读书读串了吧,至少我见的书上没这么说的,非要钻牛角尖,搞得神神秘秘,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无一例外就像证明你牛X。

HWM
这说明你真的没系统地学过,或只知道书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吹牛现在结束,给时间思考,大家感觉已经非常有把握了,不用思考了。

那现在检测是真掌握,还是假掌握了。 ...

少扯淡,基本的问题都弄不清楚,还搞了个 负1欧姆的电阻。
能从简单的实际的问题去考虑么?
对你的问题一点兴趣没有。
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C:
实践是检验吹牛的唯一判据,否则,像这样吹到何时休?

网友C:
对-1欧有疑问?如果需要,马上用有源器件给你综合一个。

网友C:
为何要弄题?
因为不管是讲基本概念,还是定义啥的,你100%能 在书上查到,或者百度到。
所以你总有话说,总是扯不完。

弄题,意味着必须独立思考了,此时全是自己的思路了,真金白银立见分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要弄题?
因为不管是讲基本概念,还是定义啥的,你100%能 在书上查到,或者百度到。
所以你总有话说, ...

我干嘛要接受你的出题?
你思考不清,还出什么题。

能找到能解决问题也是本事。

你是太闲了。
你想知道结果,直接用仿真软件算算。
什么基尔霍夫 什么网孔法 之类的 我大二之后 记不得用过这些东西  充其量算点RC之类的极简单回路

有的人连基本的思考问题的方法都没有 天天做题也是白搭  一个收敛区域都看不懂

就行我上学时  什么现代控制理论  也考了八十多分  还闭卷  有屁用 当时我根本就不懂  无非会做点矩阵变换

现在我矩阵变换都不会了  matlab一条指令解决问题  但以前那些东西 我现在可以说我懂了 不要向别人证明

网友C:
如此简单的电路,4个元件,简单的笔算,甚至口算都能解决了。当然了,非要用软件计算,也可以。

想弄清楚零极点的意义的同志,建议计算下。
不想弄清楚的,没人强迫你非要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两个电阻均为同属性就稳定,如果是一正一负,那得到振荡辺缘了,负值比较大(例如-1.1与+1欧姆)就得振荡了 ...

能给理论依据就好了

网友F:
还是那句老话,过去的人都懂,但如今的人不可能懂。

即使教材也不懂。

懂不懂看看自控原理就知道了,所谓的频率校正问题。

这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杰作。

就像教科书和学术界从来不谈论差动放大电路的发明人或历史过程一样。

自控中的频率校正方法与差动放大电路的发明一样,是如今的人们所不可能明白的。

网友C:
大家看到了吧,平常大道理吹的叮咚响,一要干正事,马上跑光光!
吹牛时是喧嚣沸腾,干正事时就鸦雀无声了。

这就是很多工程师反应,学校学的东西用不上的原因!不是说理论空洞无用,而是没把理论真的弄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两个电阻均为同属性就稳定,如果是一正一负,那得到振荡辺缘了,负值比较大(例如-1.1与+1欧姆)就得振荡了 ...

给定参数下的网络,是不稳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是那句老话,过去的人都懂,但如今的人不可能懂。

即使教材也不懂。

大shi哦!

网友D:
我个人觉得,各位专家讨论这些东西,视乎不是为了一个什么结果,而是让大家觉得专家在做一件很复杂很困难的事,所以就要给专家发很高的工资。

网友D:
还有,哪有-1欧姆电阻?我买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哪有-1欧姆电阻?我买几个。

听这话,你和小7都没怎么研究过电路理论。
关注过就知道负阻是超级常见实用的好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似乎也是这样,等于两个共集极(参见jz的回路)中两个基极串联了L串联了C,如此应该也是振荡的。 ...

这个不需要借鉴经验,直接判断就行了。
s=positive,当然不稳定了。。

不过考虑到H大师在,用本科大一大二知识轻松搞定的问题,不能给,得挖陷阱。
所以人家也学乖了,你给问题,人就喊简单,但就是不答。包括粒子定义中的不可分割性的含义,超出本科范畴了。
这里挖的坑是什么,暂时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需要借鉴经验,直接判断就行了。
s=positive,当然不稳定了。。

你自己说的那些东西你自己懂么?收敛域的问题搞懂了没?零极点搞懂了没?
H,哪怕是元都比你不知道高哪儿去了

在这个版上活跃了好几年,也没见什么长进。
你刚活跃的时候前几年我没搞懂电磁场,现在我电磁场都入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自己说的那些东西你自己懂么?收敛域的问题搞懂了没?零极点搞懂了没?
H,哪怕是元都比你不知道高哪儿 ...

你太傲了,这种心态不改的话,这辈子也就这水平了。

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网友C:
原因说一下:

众所周知,传递函数标准形式有7种因子:
常数
原点处极点
原点处零点
单极点/零点,或实极点/零点
二次零点/极电,或复共轭零点/极点

而所谓无穷远零点,1+jw/∞,很明显与上面7种之一相同。

所以,一般公认7种形式因子,
再加2种,凑成9种因子形式,是没必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听这话,你和小7都没怎么研究过电路理论。
关注过就知道负阻是超级常见实用的好东西。 ...

我就想问问哪能买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问问哪能买几个?

你运气好,我这就有卖的。

你想要几个?成本价的话,运放加几个小电阻,1元一个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运气好,我这就有卖的。

你想要几个?成本价的话,运放加几个小电阻,1元一个吧。

运放?有源的就没有意义了.我这都有.
既然说了是电阻那肯定要无源的才算.有源的只能叫:模拟电阻.

我被你第二段第一句话,彻底打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运放?有源的就没有意义了.我这都有.
既然说了是电阻那肯定要无源的才算.有源的只能叫:模拟电阻. ...

你有?你设计个我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有?你设计个我看看?

图纸就不公开了,商业秘密.

网友H:
呵呵呵呵,有源电阻都成了商业机密了。大家感兴趣就去搜索‘有源电阻’或google “active resistor”,这些商业机密都脱光了躺在网上了。

彭建学的什么微电流计,你以为网上找不到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