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AMP仪表运放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7-23):
INSAMP仪表运放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一直没明白

楼主:
PSOC中的仪表放大器模块,三个运放结构接14位AD,第二级是个“开关电容”运放,对于放大直流信号没什么噪音,近来我用同样的电路,噪音很大,后来发现仪表放大器的模拟输出被引到了P05上,再把仪表放大器输出从ANALOUTBUS关闭,噪音又没了,怪极了。

网友B:
难道干扰还能影响这运放的输出

网友C:
是不是AD对运放输出产生了干扰?

网友D:
如果是这样的话,AD与三运放不能直接连了。

网友E:
三运放与AD怎么连才是最合理的?希望能点指点,谢谢!

楼主:
嗯,我知道啦,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