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不了接收中断

楼主(2016-07-23):
TI, tc, TE, ST, se
希望帮看下,程序,不知道程序有错没?实际中进入不了接收中断,于是想通过添加 IFG1 = URXIFG0;软件仿真也是进入不了接收中断,怎么解决?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SEL|=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DIR&=~BIT1;   //接受端口为输入
    P1DIR|=BIT2;   //p1.2为输出
    P1DIR|=BIT0+BIT6;
    P1OUT=0X00;
    //开始设置串口
    UCTL0|=SWRST;
    ME1|=URXE0;
   UCTL0 |= CHAR;                            // 选择8位字符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 0x03;                             // 波特率9600
    UBR10 = 0x00;                             //
    UMCTL0 = 0x51;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初始化UART状态机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IE1=URXIE0;
    _EINT();
    // IFG1 = URXIFG0;
    while(1);

}
#pragma vector =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P1OUT=0XFF;
}

网友A:
建议你下载官方例程实验,若有问题,查找硬件问题。

网友B:
软件清除中断一次。

网友C:
建议从官方例程入手

楼主:
嗯,晓得了,多谢

网友D:
第一次能够进入中断吗

网友D:
接受中断可能没有清除。

网友E:
首先查看一下电路是不是链接对了。

网友E:
还要检查是不是基准信号一样,共地了吗?

网友F:
你清除哪些中断了?

网友F:
应该清除一下中断函数标志的。

网友G:
你用的这个串口几?

网友G:
刚才看了一下你的串口的Io不是应该设置上浮吗

网友H:
是一直进不了中断还是只进去一次就不进了

网友I:
可能是没有清除接受中断标志

网友J:
进不了中断可能还是条件不满足

网友K:
看看你的连接是不是有问题,用示波器测量一下。

网友K:
IO的配置对了吗

网友D:
你是怎么测试的?

网友D:
IE2 |= URXIE1;
_EINT();
开启中断了吗

网友L:
这个问题的是建议先从硬件上入手检查的。

网友M(2018-10-13):
串口助手接受的数据?

网友N:
直接贴配置代码就行了

网友O:
中断部分配置不正常吧

网友P:
开启全局中断的指令呢

网友Q:
看一下串口寄存器的状态、时钟配置的状态。

网友R:
可以先测试发送是否成功。

网友S:
定要将接收中断使能

网友T:
你的电路连接是否正确呢

网友U:
把TX和RX短路试试看。

网友N:
都能发送,说明串口配置没问题

网友M:
得仿真跟踪看代码.

网友U:
如果TX和RX短路能测试程序,就是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P:
直接读取能够读取吗?

网友T:
能够发送成功吗?

网友S:
还有IO的配置一定要正确。

网友R:
中断配置的应该有问题

网友V:
硬件电路呢?

网友V:
是不是硬件电路设计的问题呢?

网友O:
这个使用原来的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