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负电压,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23):
正负都是相对的 明白吗

网友B:
先衰减到你的VCC/2以内,再使用vcc/2的基准源抬高,就可以测量了

网友C:
没别的办法,一个加法器电路做个电压抬升是必需的。

楼主:
楼上两位同学提到了电压抬升,尤其是blc220说的,把输入电压范围先衰减到VCC/2以内,然后抬升,你说的抬升是把电压整体向正电压的范围内提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同学提到了电压抬升,尤其是blc220说的,把输入电压范围先衰减到VCC/2以内,然后抬升,你说的抬升 ...

我能想到的有两种方法,1种是采用电阻网络,电路图如下。弄3个阻值大点的电阻,接到正电源上(基准电压源最好),一个接AD,一个接输出,完美线性输出。当然,驱动能力等需要自己考虑。
第二种方法,就是加法器电路。
至于是不是需要VCC/2,这个看你的AD容纳范围电路。VCC/2很容易的,两个电阻不就行了。讲究点的,用运放搭一个。各有优点缺点。

网友D:
楼上的思路不错. 这样可行.
具体的参数, 是否要使用运放变换, 就让楼主根据电路要求具体安排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能想到的有两种方法,1种是采用电阻网络,电路图如下。弄3个阻值大点的电阻,接到正电源上(基准电压源 ...

用电阻网络有个问题,信号内阻的问题。会影响精度。

网友F:
双极性AD或者抬高到正

网友G:
用电源上拉到单电源范围可以参考ina145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用电源上拉到单电源范围可以参考ina145

用ina145的技术方案可行,但是太麻烦了。
大部分场景是,正负5V转换到5V,采用ina145的参考技术方案中,还需要一个辅助的放大器,芯片太多了。

网友C:
方法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选哪个方案,lz照着做就行了。还有不明白的?

网友H:
楼上的r3、r4不要,改成跟随器行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r3、r4不要,改成跟随器行吗?

15楼电路改成跟随器可以。交流输出幅度少一半。

网友J:
给你参考,这是我电流传感器过来的信号检测 用于电动车充放电测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