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DSP片上外设的寄存器内容

楼主(2016-07-23):
在CCS中如何查看DSP片上外设的寄存器内容啊?

网友A:
CCS中有个直接查看和修改CPU寄存器的选项

楼主:
那我如何查看和修改片上外设的寄存器内容呢?

网友B:
我只查看过  还不知道能修改寄存器的值这回事

网友C:
寄存器就是内存数据空间的一部分呀。每个寄存器都有地址,这个地址就是其所在内存的位置。

楼主:
哦,那我应该知道了,晚安

网友D:
根据地址可以找到相应的位置,但是修改的话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CCS中有个直接查看和修改CPU寄存器的选项

在哪呢,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