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成功但是读不成

楼主(2016-07-23):
我用的是cy63823 spi用户模块,但是写成功,读不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的例程是对应芯片的吗

网友B:
我就感觉这个SPI有点问题 不是读不出来 就是需要读一下抛弃掉 再读才能读出来

网友C:
SPI有问题啊

网友D:
不是吧  可能是操作不对  我是新手

楼主:
嗯,我明白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