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一个关于systick的问题

楼主(2016-07-23):
今天自己建了一个F2的工程,在编写systick定时器延时函数的时候,我使用到了下面的几行代码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开始倒数(最低位置1)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关闭定时器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
可是编译的时候,一直说我的SysTick_CTRL_ENABLE_MSK没有定义,可是这个在core_m3.h中明明定义了,我也添加了stm32f2xx.h,为什么是这样,郁闷,另外,点击这个标识符,go to definition 是找不到的,ctrl f 可以在core_m3.h中找到,来个朋友帮下,

楼主:
太不好意思了,是我自己写错了,把其中一个字母写成了大写,本来应该是小写的,,打扰大家了

楼主:
认真,认真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网友:
好奇怪的错误,笔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