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8周期性复位输出

楼主(2016-07-23):
TMS320F2808周期性复位输出

网友A:
详细说说

楼主:
周期约6.6ms,低电平时间约25.6us,约是看门狗复位。

网友B:
时钟正常吗

楼主:
检查时钟正常,把复位输入信号断开,还是有。

网友C:
全不行了?

楼主:
目前有几个系统用JTAG擦除重新下载可以正常工作,但有一些一直不能正常擦除。哪位大神帮帮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复位 引脚输入和看门狗都会引起   你把输入引脚断开  如果看门狗没有正常喂狗的话  还是会复位

网友E:
无法擦写  说明片子有问题  原因较多

楼主:
复位信号是断开了。但是有一些系统经多次试验可以擦写,有一些就一直都不行,擦除后重新下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如果芯片有问题应该都不会出现能擦写,会不会有引脚虚焊的,DSP封装是GBA封装的

网友F:
我就不懂了  能擦写应该焊接没问题

网友G: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原因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