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402是什么器件?LED串联是否更好?

楼主(2016-07-23):
请看附图,XGEN_ON是单片机控制的引脚,用来控制最右边的外接设备。
请问:
1. FB402 是什么东西?符号不认识啊。
2. LED 如果改成串联的话,如果外部设备有故障(比如断路),那么LED就不会亮。而现在的并联方式,即使外部设备没接,也照亮不误。当然,串联的话会损失0.7V,就看外部设备能否承受了。

不知我的分析对不对?

网友A:
LED串联不行,只有几十毫安,外婆得饿死了,哈哈
你的图看勿懂,XGEM ON怎么控制的,输出1?0?
是0的话,LED会亮,你那外婆怎么工作?1脚为0,2脚接地,都是低哦
是1的话,LED勿会亮,外婆倒菜齐了.哈哈,哪里弄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串联不行,只有几十毫安,外婆得饿死了,哈哈
你的图看勿懂,XGEM ON怎么控制的,输出1?0?
是0的话,LED会亮 ...

勿晓得 FB402 是啥么子,哪能分析来塞呐?

网友B:
FB是磁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勿晓得 FB402 是啥么子,哪能分析来塞呐?

关于PCB原理图中的FB-FB是磁珠的符号-电子元器件-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串联不行,只有几十毫安,外婆得饿死了,哈哈
你的图看勿懂,XGEM ON怎么控制的,输出1?0?
是0的话,LED会亮 ...

是我搞错了,XGEN_ON是输入而不是输出,J404的1脚是继电器的触点,外部有信号时触点接地,LED亮同时XGEN_ON得到输入信号。

网友C:
应该是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