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51单片机数组的定义方法(code与data的作用)

楼主(2016-07-23):
数组前不加“code”或“data”,则默认将数组存放在程序存储器中;
code 指定数据是存储在代码区,数据是在编程的时候跟代码一起写入代码存储器,运行过程中不能改变;
xdata 指定数据是存储在外部数据存储器了;
data 指定数据存储在内部低128字节数据存储器里,如果变量不指定存储位置,默认就是data型,这部分存储器寻址速度最快;
idata 指定数据存储在内部低256字节数据存储器里,但51只有128字节内部RAM,52才有256字节;
pdata 指定数据存储在外部低256字节数据存储器里,这时候寻址用8位寄存器R0和R1,而不用16位的DPTR,寻址速度比xdata快。

楼主:
单片机C语言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code 是什么作用?
code的作用是告诉单片机,我定义的数据要放在ROM(程序存储区)里面,写入后就不能再更改,其实是相当与汇编里面的寻址MOVC(好像是), 因为C语言中没办法详细描述存入的是ROM还是RAM(寄存器),所以在软件中添加了这一个语句起到代替汇编指令的作用,对应的还有data是存入RAM 的意思。
程序可以简单的分为code(程序)区,和data (数据)区,code区在运行的时候是不可以更改的,data区放全局变量和临时变量,是要不断的改变的,cpu从code区读取指令,对data区的数 据进行运算处理,因此code区存储在什么介质上并不重要,像以前的计算机程序存储在卡片上,code区也可以放在rom里面,也可以放在ram里面,也 可以放在flash里面(但是运行速度要慢很多,主要读flash比读ram要费时间),因此一般的做法是要将程序放到flash里面,然后load到 ram里面运行的;DATA区就没有什么选择了,肯定要放在RAM里面,放到rom里面改动不了。

楼主:
附:
c51中的存储类型
code :程序存储区(64KB),
data :可直接寻址的内部数据存储区(128B)
idata:不可直接寻址的内部数据存储区(256B)
bdata:可位寻址内部数据存储区(16B)
xdata:外部数据存储区(64KB)
pdata:分页的外部数据存储区
data ---> 可寻址片内ram
bdata ---> 可位寻址的片内ram
idata ---> 可寻址片内ram,允许访问全部内部ram
pdata ---> 分页寻址片外ram (MOVX @R0) (256 BYTE/页)
xdata ---> 可寻址片外ram (64k 地址范围)
code ---> 程序存储区 (64k 地址范围),对应MOVC @DPTR

const 表示本数组不可修改 数组为常量数组 code 表示本数组生成后是在ROM区中 同样不可修改 idata 表示数组生成后在在0x00~0xff的256个RAM中,使用指针寻址 具体的参考下面 data,bdata,idata,pdata,xdata,code存储类型与存储区 bit是在内部数据存储空间中 20H .. 2FH 区域中一个位的地址,或者 8051 位可寻址 SFR 的一个位地址。 code是在 0000H—0FFFFH 之间的一个代码地址。 data是在 0—127 之间的一个数据存储器地址,或者在 128—255 范围内的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地址。 idata是 0—255 范围内的一个 idata 存储器地址。 xdata 是 0—65535 范围内的一个 xdata 存储器地址。

网友A:
程序可以简单的分为code(程序)区,和data (数据)区,code区在运行的时候是不可以更改的

网友:
DATA区就没有什么选择了,肯定要放在RAM里面,放到rom里面改动不了。

网友B:
cpu从code区读取指令,对data区的数 据进行运算处理,因此code区存储在什么介质上并不重要

网友C:
code区也可以放在rom里面,也可以放在ram里面,也 可以放在flash里面

楼主:
data是在 0—127 之间的一个数据存储器地址,或者在 128—255 范围内的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地址。

网友D:
code是固定不变的变量,不用来随意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