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出现‘can't aquire device’

楼主(2016-07-23):
用MINIPROG,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烧写,第二次,就出现‘can't aquire device’了,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什么片子啊

楼主:
芯片为psoc CY8C27443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线太长,+5   GND 之间含有大的电容

网友C:
编程线路不通或者IC虚焊

网友D:
你的插座可能虚焊啦。。。检查下

网友E:
感觉可能是虚焊的情况;MINPROG可以在线下载也可离线;在线选择power project;离线选择Reset。

楼主:
嗯,我都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