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半个小时左右就停下来了

楼主(2016-07-23):
最近在搞项目的过程中发现,步进电机每走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就停下来了,信号口无PWM波。

网友A:
什么情况啊

楼主:
我的项目中多个中断,其中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的中断程序一致,PWM波是通过电平的高低形成的。可是伺服电机正常,步进电机常常会这样,难道是中断出了什么问题?真心请教

网友B:
用的是DSP控制吗 PWM是通过高低电平形成  意思是用的IO口模拟的吗

网友C:
对,IO口模拟输出肯定不均匀

网友D:
对,而且浪费CPU的资源

网友E:
两种电机的中断  是指的什么中断  用来测速吗

网友F:
测速用中断  如果电机是带减速箱的  编码器是512线的

网友G:
那电机转一圈就要输出上万个脉冲   用中断接收肯定没时间做别的事

网友G:
可以先将中断屏蔽  然后测试看半小时后是否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H:
对,判断是否中断处的问题

楼主:
明天我去测试下,看看效果如何,中断优先级,由于有多个电机,我先它设置为1,也会停下来;设置为2,也是同样的效果。我尝试测试执行时间的问题中。

网友I:
如果每次都是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停下,然后通过示波器测试的结果也是没有信号,那就只能找程序的问题了。或者你可以不连接电机,然后让程序运行,如果过大约半个小时左右信号中断,那就可以确定问题是在软件这边了。

网友J:
问一下你控制步进电机是控制脉冲频率来实现调速的吧?我想问一下你调速的那段程序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K:
看什么样的驱动呢  楼主分享出来吧  实现程序

楼主:
中断停,中断进不去,PWM发送不出来啊

网友L:
程序逻辑是否合理,例如电机控制有时候采用运行时打开中断,停止时关闭中断;或者类似的方式,检查开启条件是否存在锁死的情况。

网友B:
中断优先级是否有冲突,安排是否合理

网友C:
中断使用的堆栈是否足够。

网友D:
外部条件是否影响,例如电机的零位传感器,位置传感器,或者编码器等等输入是否造成程序开启条件问题

楼主:
嗯,我明白了,多谢

网友M:
之前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步进电机转着转着就停了,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N:
信号口无PWM波

用的什么方法实现的PWM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O:
检查中断的开启条件,是不是逻辑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