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C51 MODBUS编程

楼主(2016-07-23):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8 sendCount;
uint8 receCount;
uint8 sendPosi;
//字地址 0 - 255 (只取低8位)
//位地址 0 - 255 (只取低8位)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const uint8 code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const uint8 code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uint8   testCoil;       //用于测试 位地址1
uint16  testRegister;   //用于测试 字址址16

uint8   localAddr = 1;  //单片机控制板的地址
uint8   sendCount;      //发送字节个数
uint8   receCount;      //接收到的字节个数
uint8   sendPosi;       //发送位置

uint16 crc16(uint8 //puchMsg, uint16 usDataLen)
{
    uint8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int8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uint32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uint16 crc16(uint8 //puchMsg, uint16 usDataLen)

//开始发送
void beginSend(void)
{
    b485Send = 1;   //设为发送

    sendPosi = 0;
    if(sendCount > 1)
        sendCount--;
    ACC = sendBuf[0];
    TB8 = P;
    SBUF = sendBuf[0];

}//void beginSend(void)

//读线圈状态
void readCoil(void)
{
    uint8 addr;
    uint8 tempAddr;
    uint8 byteCount;
    uint8 bitCount;
    uint16 crcData;
    uint8 position;
    uint8 i,k;
    uint8  result;
    uint16 tempData;
    uint8  exit = 0;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f;
    addr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bitCount = (receBuf[4]<<8) + receBuf[5];    //读取的位个数
    bitCount = receBuf[5];

    byteCount = bitCount / 8;                   //字节个数
    if(bitCount%8 != 0)
        byteCount++;

    for(k=0;k
    {//字节位置
        position = k + 3;
        sendBuf[position] = 0;
        for(i=0;i<8;i++)
        {
            getCoilVal(tempAddr,&tempData);

            sendBuf[position] |= tempData << i;
            tempAddr++;
            if(tempAddr >= addr+bitCount)
            {   //读完
                exit = 1;
                break;
            }
        }
        if(exit == 1)
            break;
    }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0x01;
    sendBuf[2] = byteCount;
    byteCount += 3;
    crcData = crc16(sendBuf,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8;
    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0xff;
    sendCount = byteCount + 1;

    beginSend();
}//void readCoil(void)

//读寄存器
void readRegisters(void)
{
    uint8 addr;
    uint8 tempAddr;
    uint16 result;
    uint16 crcData;
    uint8 readCount;
    uint8 byteCount;
    uint8  finsh;   //1完成  0出错
    uint16 i;
    uint16 tempData = 0;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f;
    addr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readCount = (receBuf[4]<<8) + receBuf[5];   //要读的个数
    readCount = receBuf[5];

    byteCount = readCount // 2;

    for(i=0;i
    {
        getRegisterVal(tempAddr,&tempData);
        sendBuf[i+3] = tempData >> 8;
        sendBuf[i+4] = tempData & 0xff;
    }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3;
    sendBuf[2] = byteCount;
    byteCount += 3;
    crcData = crc16(sendBuf,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8;
    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0xff;

    sendCount = byteCount + 1;
    beginSend();
}//void readRegisters(void)

//强制单个线圈
void forceSingleCoil(void)
{
    uint8 addr;
    uint8 tempAddr;
    uint16 tempData;
    uint8  onOff;
    uint8 i;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f;
    addr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onOff = (receBuf[4]<<8) + receBuf[5];
    onOff = receBuf[4];

    //if(onOff == 0xff00)
    if(onOff == 0xff)
    {   //设为ON
        tempData = 1;
    }
    //else if(onOff == 0x0000)
    else if(onOff == 0x00)
    {   //设为OFF
        tempData = 0;
    }

    setCoilVal(tempAddr,tempData);

    for(i=0;i
    {
        sendBuf[i] = receBuf[i];
    }
    sendCount = receCount;
    beginSend();
}//void forceSingleCoil(void)

楼主:
//设置多个寄存器
void presetMultipleRegisters(void)
{
    uint8 addr;
    uint8 tempAddr;
    uint8 byteCount;
    uint8 setCount;
    uint16 crcData;
    uint16 tempData;
    uint8  finsh;   //为1时完成 为0时出错
    uint8 i;

    //addr = (receBuf[2]<<8)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f;
    addr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

    //setCount = (receBuf[4]<<8) + receBuf[5];
    setCount = receBuf[5];
    byteCount = receBuf[6];

    for(i=0;i
    {
        tempData = (receBuf[i//2+7]<<8) + receBuf[i//2+8];

        setRegisterVal(tempAddr,tempData);
    }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16;
    sendBuf[2] = addr >> 8;
    sendBuf[3] = addr & 0xff;
    sendBuf[4] = setCount >> 8;
    sendBuf[5] = setCount & 0xff;
    crcData = crc16(sendBuf,6);
    sendBuf[6] = crcData >> 8;
    sendBuf[7] = crcData & 0xff;
    sendCount = 8;
    beginSend();
}//void presetMultipleRegisters(void)

//检查uart0数据
void checkComm0Modbus(void)
{
    uint16 crcData;
    uint16 tempData;

    if(receCount > 4)
    {
        switch(receBuf[1])
        {
            case 1://读取线圈状态(读取点 16位以内)
            case 3://读取保持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case 5://强制单个线圈
            case 6://设置单个寄存器
                    if(receCount >= 8)
                    {//接收完成一组数据
                        //应该关闭接收中断

                        if(receBuf[0]==localAddr && checkoutError==0)
                        {
                            crcData = crc16(receBuf,6);
                            if(crcData == receBuf[7]+(receBuf[6]<<8))
                            {//校验正确
                                if(receBuf[1] == 1)
                                {//读取线圈状态(读取点 16位以内)
                                    readCoil();
                                }
                                else if(receBuf[1] == 3)
                                {//读取保持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readRegisters();
                                }
                                else if(receBuf[1] == 5)
                                {//强制单个线圈
                                    forceSingleCoil();
                                }
                                else if(receBuf[1] == 6)
                                {
                                    //presetSingleRegister();
                                }

                            }
                        }
                        receCount = 0;
                        checkoutError = 0;
                    }
                    break;

            case 15://设置多个线圈
                    tempData = receBuf[6];
                    tempData += 9;  //数据个数
                    if(receCount >= tempData)
                    {
                        if(receBuf[0]==localAddr && checkoutError==0)
                        {
                            crcData = crc16(receBuf,tempData-2);
                            if(crcData == (receBuf[tempData-2]<<8)+ receBuf[tempData-1])
                            {
                                //forceMultipleCoils();
                            }
                        }
                        receCount = 0;
                        checkoutError = 0;
                    }
                    break;

            case 16://设置多个寄存器
                    tempData = (receBuf[4]<<8) + receBuf[5];
                    tempData = tempData // 2;    //数据个数
                    tempData += 9;
                    if(receCount >= tempData)
                    {
                        if(receBuf[0]==localAddr && checkoutError==0)
                        {
                            crcData = crc16(receBuf,tempData-2);
                            if(crcData == (receBuf[tempData-2]<<8)+ receBuf[tempData-1])
                            {
                                presetMultipleRegisters();
                            }
                        }
                        receCount = 0;
                        checkoutError = 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checkComm0(void)

楼主:
//取线圈状态 返回0表示成功
uint16 getCoilVal(uint16 addr,uint16 //tempData)
{
    uint16 result = 0;
    uint16 tempAddr;

    tempAddr = addr & 0xfff;
    //只取低8位地址
    switch(tempAddr & 0xff)
    {
        case 0:
                break;
        case 1:
                //tempData = testCoil;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5:
                break;
        case 6:
                break;
        case 7:
                break;
        case 8:
                break;
        case 9:
                break;
        case 10:
                break;
        case 11:
                break;
        case 12:
                break;
        case 13:
                break;
        case 14:
                break;
        case 15:
                break;
        case 16: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ult;
}//uint16 getCoilVal(uint16 addr,uint16 //data)

楼主:
//设定线圈状态 返回0表示成功
uint16 setCoilVal(uint16 addr,uint16 tempData)
{
    uint16 result = 0;
    uint16 tempAddr;

    tempAddr = addr & 0xfff;

    switch(tempAddr & 0xff)
    {
        case 0:
                break;
        case 1:
                testCoil = tempData;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5:
                break;
        case 6:
                break;
        case 7:
                break;
        case 8:
                break;
        case 9:
                break;
        case 10:
                break;
        case 11:
                break;
        case 12:
                break;
        case 13:
                break;
        case 14:
                break;
        case 15:
                break;
        case 16: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ult;
}//uint16 setCoilVal(uint16 addr,uint16 data)

//取寄存器值 返回0表示成功
uint16 getRegisterVal(uint16 addr,uint16 //tempData)
{
    uint16 result = 0;
    uint16 tempAddr;

    tempAddr = addr & 0xfff;

    switch(tempAddr & 0xff)
    {
        case 0: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5:
                break;
        case 6:
                break;
        case 7:
                break;
        case 8:
                break;
        case 9:
                break;
        case 10:
                break;
        case 11:
                break;
        case 12:
                break;
        case 13:
                break;
        case 14:
                break;
        case 15:
                break;
        case 16:
                //tempData = testRegister;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ult;
}//uint16 getRegisterVal(uint16 addr,uint16 &data)

楼主:
//设置寄存器值 返回0表示成功
uint16 setRegisterVal(uint16 addr,uint16 tempData)
{
    uint16 result = 0;
    uint16 tempAddr;

    tempAddr = addr & 0xfff;

    switch(tempAddr & 0xff)
    {
        case 0: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5:
                break;
        case 6:
                break;
        case 7:
                break;
        case 8:
                break;
        case 9:
                break;
        case 10:
                break;
        case 11:
                break;
        case 12:
                break;
        case 13:
                break;
        case 14:
                break;
        case 15:
                break;
        case 16:
                testRegister = tempData;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ult;
}

网友A:
Modbus是由Modicon(现为施耐德电气公司的一个品牌)在1979年发明的,是全球第一个真正用于工业现场的总线协议。

网友A:
Modbus网络传输
标准的Modbus口是使用RS-232-C兼容串行接口,它定义了连接口的针脚、电缆、信号位、传输波特率、奇偶校验。控制器能直接或经由Modem组网。
控制器通信使用主—从技术,即仅一设备(主设备)能初始化传输(查询)。其它设备(从设备)根据主设备查询提供的数据作出相应反应。典型的主设备:主机和可编程仪表。典型的从设备:可编程控制器。
主设备可单独和从设备通信,也能以广播方式和所有从设备通信。如果单独通信,从设备返回一消息作为回应,如果是以广播方式查询的,则不作任何回应。Modbus协议建立了主设备查询的格式:设备(或广播)地址、功能代码、所有要发送的数据、一错误检测域。
从设备回应消息也由Modbus协议构成,包括确认要行动的域、任何要返回的数据、和一错误检测域。如果在消息接收过程中发生一错误,或从设备不能执行其命令,从设备将建立一错误消息并把它作为回应发送出去。
其它类型传输
在其它网络上,控制器使用对等技术通信,故任何控制器都能初始化和其它控制器的通信。这样在单独的通信过程中,控制器既可作为主设备也可作为从设备。提供的多个内部通道可允许同时发生的传输进程。
在消息位,Modbus协议仍提供了主—从原则,尽管网络通信方法是“对等”。如果一控制器发送一消息,它只是作为主设备,并期望从从设备得到回应。同样,当控制器接收到一消息,它将建立一从设备回应格式并返回给发送的控制器。
查询回应周期
(1)查询
查询消息中的功能代码告之被选中的从设备要执行何种功能。数据段包含了从设备要执行功能的任何附加信息。例如功能代码03是要求从设备读保持寄存器并返回它们的内容。数据段必须包含要告之从设备的信息:从何寄存器开始读及要读的寄存器数量。错误检测域为从设备提供了一种验证消息内容是否正确的方法。
(2)回应
如果从设备产生一正常的回应,在回应消息中的功能代码是在查询消息中的功能代码的回应。数据段包括了从设备收集的数据:像寄存器值或状态。如果有错误发生,功能代码将被修改以用于指出回应消息是错误的,同时数据段包含了描述此错误信息的代码。错误检测域允许主设备确认消息内容是否可用。

网友A:
在ModBus系统中有2种传输模式可选择。这2种传输模式与从机PC通信的能力是同等的。选择时应视所用ModBus主机而定,每个ModBus系统只能使用一种模式,不允许2种模式混用。一种模式是ASCII(美国信息交换码),另一种模式是RTU(远程终端设备)。
用户选择想要的模式,包括串口通信参数(波特率、校验方式等),在配置每个控制器的时候,在一个Modbus网络上的所有设备都必须选择相同的传输模式和串口参数。所选的ASCII或RTU方式仅适用于标准的Modbus网络,它定义了在这些网络上连续传输的消息段的每一位,以及决定怎样将信息打包成消息域和如何解码。在其它网络上(像MAP和Modbus Plus)Modbus消息被转成与串行传输无关的帧。

传输模式特性
ASCII可打印字符便于故障检测,而且对于用高级语言(如Fortran)编程的主计算机及主PC很适宜。RTU则适用于机器语言编程的计算机和PC主机。
用RTU模式传输的数据是8位二进制字符。如欲转换为ASCII模式,则每个RTU字符首先应分为高位和低位两部分,这两部分各含4位,然后转换成十六进制等量值。用以构成报文的ASCII字符都是十六进制字符。ASCII模式使用的字符虽是RTU模式的两倍,但ASCII数据的译码和处理更为容易一些,此外,用RTU模式时报文字符必须以连续数据流的形式传送,用ASCII模式,字符之间可产生长达1s的间隔,以适应速度较慢的机器。
控制器能设置为两种传输模式(ASCII或RTU)中的任何一种在标准的Modbus网络通信。

网友A:
ASCII模式
当控制器设为在Modbus网络上以ASCII(美国标准信息交换代码)模式通信,一个信息中的每8位字节作为2个ASCII字符传输,如数值63H用ASCII方式时,需发送两个字节,即ASCII“6"(0110110)和ASCII”3“(0110011),ASCII字符占用的位数有7位和8位,国际通用7位为多。这种方式的主要优点是字符发送的时间间隔可达到1秒而不产生错误。
代码系统
· 十六进制,ASCII字符0...9,A...F
· 消息中的每个ASCII字符都是一个十六进制字符组成
每个字节的位
· 1个起始位
· 7个数据位,最小的有效位先发送
· 1个奇偶校验位,无校验则无
1个停止位(有校验时),2个Bit(无校验时)
错误检测域
· LRC(纵向冗长检测)

RTU模式
当控制器设为在Modbus网络上以RTU模式通信,在消息中的每个8Bit字节按照原值传送,不做处理,如63H,RTU将直接发送01100011。这种方式的主要优点是:数据帧传送之间没有间隔,相同波特率下传输数据的密度要比ASCII高,传输速度更快[1]
代码系统
8位二进制,十六进制数0...9,A...F
消息中的每个8位域都是一或两个十六进制字符组成
每个字节的位
1个起始位
8个数据位,最小的有效位先发送
1个奇偶校验位,无校验则无
1个停止位(有校验时),2个Bit(无校验时)

网友A:
CRC
CRC域是两个字节,包含一16位的二进制值。它由传输设备计算后加入到消息中。接收设备重新计算收到消息的CRC,并与接收到的CRC域中的值比较,如果两值不同,则有误。
CRC是先调入一值是全“1”的16位寄存器,然后调用一过程将消息中连续的8位字节和当前寄存器中的值进行处理。仅每个字符中的8Bit数据对CRC有效,起始位和停止位以及奇偶校验位均无效。
CRC产生过程中,每个8位字符都单独和寄存器内容相异或(XOR),结果向最低有效位方向移动,最高有效位以0填充。LSB被提取出来检测,如果LSB为1,寄存器单独和预置的值或一下,如果LSB为0,则不进行。整个过程要重复8次。在最后一位(第8位)完成后,下一个8位字节又单独和寄存器的当前值相异或(XOR)。最终寄存器中的值,是消息中所有的字节都执行之后的CRC值。
CRC添加到消息中时,低字节先加入,然后高字节。
CRC-16错误校验程序如下:报文(此处只涉及数据位,不指起始位、停止位和任选的奇偶校验位)被看作是一个连续的二进制,其最高有效位(MSB)首选发送。报文先与X↑16相乘(左移16位),然后看X↑16+X↑15+X↑2+1除,X↑16+X↑15+X↑2+1可以表示为二进制数11000,0000,0000,0101。整数商位忽略不记,16位余数加入该报文(MSB先发送),成为2个CRC校验字节。余数中的1全部初始化,以免所有的零成为一条报文被接收。经上述处理而含有CRC字节的报文,若无错误,到接收设备后再被同一多项式(X↑16+X↑15+X↑2+1)除,会得到一个零余数(接收设备核验这个CRC字节,并将其与被传送的CRC比较)。全部运算以2为模(无进位)。
习惯于成串发送数据的设备会首选送出字符的最右位(LSB-最低有效位)。而在生成CRC情况下,发送首位应是被除数的最高有效位MSB。由于在运算中不用进位,为便于操作起见,计算CRC时设MSB在最右位。生成多项式的位序也必须反过来,以保持一致。多项式的MSB略去不记,因其只对商有影响而不影响余数。
生成CRC-16校验字节的步骤如下:
①装如一个16位寄存器,所有数位均为1。
②该16位寄存器的高位字节与开始8位字节进行“异或”运算。运算结果放入这个16位寄存器。
③把这个16寄存器向右移一位。
④若向右(标记位)移出的数位是1,则生成多项式10,1000,000,0000,001和这个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若向右移出的数位是0,则返回③。
⑤重复③和④,直至移出8位。
⑥另外8位与该十六位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
⑦重复③~⑥,直至该报文所有字节均与16位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并移位8次。
⑧这个16位寄存器的内容即2字节CRC错误校验,被加到报文的最高有效位。
另外,在某些非ModBus通信协议中也经常使用CRC16作为校验手段,而且产生了一些CRC16的变种,他们是使用CRC16多项式X↑16+X↑15+X↑2+1,单首次装入的16位寄存器为0000;使用CRC16的反序X↑16+X↑14+X↑1+1,首次装入寄存器值为0000或FFFFH。

网友A:
CRC简单函数如下:
unsignedchar*puchMsg;/*要进行CRC校验的消息*/

unsignedshortusDataLen;/*消息中字节数*/

unsignedshortCRC16(puchMsg,usDataLen)

{

unsignedcharuchCRCHi=0xFF;/*高CRC字节初始化*/

unsignedcharuchCRCLo=0xFF;/*低CRC字节初始化*/

unsigneduIndex;/*CRC循环中的索引*/

while(usDataLen--)/*传输消息缓冲区*/

{

uIndex=uchCRCHi^*puchMsg++;/*计算CRC*/

uchCRCHi=uchCRCLo^auchCRCHi[uIndex];

uchCRCLo=auchCRCLo[uIndex];

}

return((uchCRCHi<<8)|uchCRCLo);

}

/*CRC高位字节值表*/

staticunsignedcharauchCRCHi[]={
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0x01,0xC0,
0x80,0x41,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
0x00,0xC1,0x81,0x40,0x00,0xC1,0x81,0x40,0x01,0xC0,
0x80,0x41,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
...
0x80,0x41,0x00,0xC1,0x81,0x40
};

//CRC低位字节值表

staticcharauchCRCLo[]={
0x00,0xC0,0xC1,0x01,0xC3,0x03,0x02,0xC2,0xC6,0x06,
0x07,0xC7,0x05,0xC5,0xC4,0x04,0xCC,0x0C,0x0D,0xCD,
0x0F,0xCF,0xCE,0x0E,0x0A,0xCA,0xCB,0x0B,0xC9,0x09,
0x08,0xC8,0xD8,0x18,0x19,0xD9,0x1B,0xDB,0xDA,0x1A,
...
0x43,0x83,0x41,0x81,0x80,0x40
};

网友A:
LRC
LRC错误校验用于ASCII模式。这个错误校验是一个8位二进制数,可作为2个ASCII十六进制字节传送。把十六进制字符转换成二进制,加上无循环进位的二进制字符和二进制补码结果生成LRC错误校验(参见图)。这个LRC在接收设备进行核验,并与被传送的LRC进行比较,冒号(:)、回车符号(CR)、换行字符(LF)和置入的其他任何非ASCII十六进制字符在运算时忽略不计。

网友A:
ModBus功能码
01READ COIL STATUS
02READ INPUT STATUS
03READ HOLDING REGISTER
04READ INPUT REGISTER
05WRITE SINGLE COIL
06WRITE SINGLE REGISTER
15WRITE MULTIPLE COIL
16WRITE MULTIPLE REGISTER

网友B:
主设备可单独和从设备通信,也能以广播方式和所有从设备通信。

网友C:
在消息位,Modbus协议仍提供了主—从原则,尽管网络通信方法是“对等”

网友D:
感觉这个很复杂啊,也用的不多,不过工业上用的很多。

网友E:
如果从设备产生一正常的回应,在回应消息中的功能代码是在查询消息中的功能代码的回应

网友:
CRC校验需要那么多数组,看来一般别用的好。

网友B:
,控制器使用对等技术通信,故任何控制器都能初始化和其它控制器的通信。

网友C:
ASCII可打印字符便于故障检测,而且对于用高级语言(如Fortran)编程的主计算机及主PC很适宜。RTU则适用于机器语言编程的计算机和PC主机。

楼主:
ModBus网络是一个工业通信系统,由带智能终端的可编程序控制器和计算机通过公用线路或局部专用线路连接而成。其系统结构既包括硬件、亦包括软件。它可应用于各种数据采集和过程监控。
ModBus网络只有一个主机,所有通信都由他发出。网络可支持247个之多的远程从属控制器,但实际所支持的从机数要由所用通信设备决定。采用这个系统,各PC可以和中心主机交换信息而不影响各PC执行本身的控制任务。

楼主(2016-09-04):
作为C51,我之前一直认为就是跑简单的控制,其实不然,如果用好了,可以做很多复杂的工作。

网友F:
uchCRCHi=uchCRCLo^auchCRCHi[uIndex];这一句没看懂

网友F:
程序不完整吧
sendBuf[0]  receBuf[5]发送和接收缓存区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