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在flash中运行速度比ram中慢?

楼主(2016-07-23):
(无正文)

网友A:
到底在那个里面运行速度快!

楼主:
程序对时间要求较高,在ram中可以正常运行,而烧写到flash中就不正常了,什么情况啊?

网友B:
肯定是在RAM中运行快   flash中一般能达到RAM中效率的70-80%

网友C:
在ram能运行,在flash中也应该是好的啊

楼主:
嗯,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