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使用VLO和LFXT1

楼主(2016-07-23):
MSP430 中可以同时使用VLO和LFXT1么?

网友A:
怎么突然问这个

楼主:
最近学MSP430G2553 Launchpad,关于时钟,如果我想MCLK以VLO为时钟源,而ACLK以32768晶体为时钟源,可以么,如何设置?

网友B:
ACLK都以32768晶体作为时钟源了,为什么MCLK以VLO为时钟源?

网友C:
一般情况MCLK频率最高,这样才能体现CPU的性能,ACLK频率最低。

楼主:
只是学习过程中想到了这个,所以问一下

网友D:
历程中没有讲到的么?。。。。我先学学手册的吧

网友E:
MCLK可以直接由ACLK倍频而来,VLO可以不依赖ACLK,但有误差,还是要ACLK校准。你说得完全可以做到,设置一下就行,只是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