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规则采样法

楼主(2016-07-23):
DSP生成spwm波  使用查正弦表的方法  定时器采用增减计数模式  定时器下溢中断更新比较寄存器值 这种方法是属于对称规则采样法么?还是什么其他什么方法?

网友A:
我就使用过这种  像dsp的话可以直接计算  当然查表效果更好

网友A:
通过滤波输出的波形再添补波形不光滑处的数据    应该是属于规则采样法

网友B:
一般都是用matlab直接生成

网友B:
这个属于不对称规则采样法,是使用较多的方法。

网友C:
还有自然采样法和对称规则采样法,自然采样法计算复杂,对称采样方法取近似,误差较大,非对称规则采样法类似于使用梯形近似仿圆弧边多边形,应用更加广泛。

楼主:
先结贴了,晚安啊

网友D:
属于不对称规则采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