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滤波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6-07-23):
GD的开发板作为发送端,原子精英开发板作为接收端。假如发送ID为0x322365 扩展帧格式,32位屏蔽模式,问题1:发送端有必要设置滤波器吗,还是只需 设置如下结构体参数即可发送(CAN其他如管脚、时钟以配置)
CanTxMessage TxMessage;
// TxMessage.StdId=std_id;                          // 标准标识符
  TxMessage.ExtId=ext_id;                          // 设置扩展标示符
  TxMessage.FF =CAN_FF_EXTENDED;          //扩展帧
  TxMessage.FT =CAN_FT_DATA;                  // 数据帧
  TxMessage.DLC=len;
问题2:接收端需要设置滤波器来过滤发送来的ID(0x322365),那么接收端32位屏蔽模式的屏蔽位假如设置0x00001000,即屏蔽位低16位为1000,这就是说只有第16位为1,需要过滤考虑,其他位不用过滤考虑。此种情况下,如果我将发送端ID修改为0x323365,接收端应该也可以接收?不知道以上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楼主:
搞定了,时间耗的有点久啊

网友A:
代理商飘过!~
联系请点我头像哦!么么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