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ASRT口支持485模式么?

楼主(2016-07-24):
UASRT口支持485模式么?还是发送使能管脚需要软件手动控制呢?

网友:
新唐的单片机就支持485,而且还提供了例程。

网友A:
加485芯片,需要软件设置控制芯片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B:
电路上可以设置自动收发转换

网友C:
一般是支持的,但需要看具体芯片的型号。

网友D:
应该支持吧,不行外面再接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