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化试验

楼主(2016-07-24):
完全没有概念,是在做板子之前进行,还是做完板子之后做?
也就是说是对每个器件都做,还是最后一起做。
困扰一星期了,请有经验的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做完以后,因为焊接过后又要重新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完以后,因为焊接过后又要重新老化。

这样是不是有可能用上质量不行的元器件?如果等到整机再出故障,还得查找故障原因,会不会增加测试成本呢?

楼主:
谢谢,还有专用老化板啊

网友A:
老化是检查原件的稳定性以及筛选元件的优劣用的,查出问题换元件后需要重新老化。部分设备的老化成本比元件成本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电子产品老化相关资料及标准 54册 23M ◆〓, 重传版

嫌慢可以做加速老化,仔细啃标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化是检查原件的稳定性以及筛选元件的优劣用的,查出问题换元件后需要重新老化。部分设备的老化成本比元件 ...

好像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