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DC-DC电源隔离问题

楼主(2016-07-24):
我们项目中用到了一款隔离DC-DC电源,但是我们电路上需要将电源前后的GND连起来,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非隔离使用是没有影响输出性能的,但是厂家在设计时没有按照非隔离的方式考虑产品的可靠性和安规情况

网友A:
楼主还是不要连接的好。

网友B:
您好!
建议不要这样使用,原因如下:
①输入地与输出地短接,意味着电源失去了隔离的作用。
②当前端出现异常或其他干扰产生时,可能对电源模块输出端以及负载造成损坏
建议模块输入与输出地之间外加Y电容,Y电容可选用100pF~1000pF左右

网友C:
最好能够隔离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不要连接的好。

这个不会影响效率的

网友D:
没有问题了。

网友D:
楼主测试效果没有问题就行。

网友:
木问题的,连就行。

网友E:
楼主你的电路是要应用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不要连接的好。

现在的电源模块都是隔离的,但是电路里的功能想实现就需要共地,这改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电路是要应用在哪里的

驱动电路供电和电压转换,但是整个电路逻辑原理上来看需要用统一的地

网友F:
dc电源,不太懂,我们是做线材测试啥的,要接触什么dc和ac类的,崩溃

网友G:
你要应用在哪里?

网友G:
跟你的电路效果来确定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非隔离使用是没有影响输出性能的,但是厂家在设计时没有按照非隔离的方式考虑产品的可靠性和安规情况 ...

这种影响隔离效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够隔离开

看你的电路需求了。

网友H:
根据电路设计效果,还是不要连接。

网友H:
楼主的电路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I:
这个没有问题,只是基准信号一样了。

网友I:
建议楼主还是不要这样设计。

网友J:
没有任何的风险

网友J:
可能容易收到干扰,没有隔离效果了。

网友K:
容易对电源的隔离效果造成影响

网友K:
可以使用其他的产品替代一下。

网友L:
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L:
你查查看隔离电源就知道了。

网友M:
没有影响吧,还得看你的系统设计要求。

网友M:
一般还是不要连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