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DC检测双向电流?

楼主(2016-07-24):
单向的电流,我知道如何检测,用一个电阻就可以了,测量电阻上面的压降,然后再除以电阻的阻值,自然就得到了电流。

可是要测双向的电流如何测?

打个比方,电池充电时候,外部电源给电池供电,电池相当于一个负载。串在电流中便可以。
但是当电池放电时,电池就相当于一个电源了,电流方向缺变了,这个如何检测?
谁有做过的?
有电路图么?

网友A:
奇怪啊, 既然充电的电流能测量, 为啥放电的电流就不能测了呢?
放电的时候, 这个电阻上没有电压出来吗?

网友B:
双向电流放大器

网友C:
如果用的是只能单极性的ADC,就做一个电压偏移,如果是双极性的ADC,则直接读不就OK啦

网友D:
搭偏置电路,0电流时2.5V正电流大于2.5V,负电流小于2.5V

网友E:
用差分输入的ADC,直接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差分输入的ADC,直接测就OK了

用过哪些,?能上个参考电路么?和使用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过哪些,?能上个参考电路么?和使用芯片?

这是我搭的桥式电路,通过差分输入的ADC测桥式电路中段的电压差,当PT1000的阻值大于1K时VA1->VA1+;当PT1000的阻值小于1K时,VA1+>VA1-;跟你的要求基本是相符合的,用到你的电路中的话通过程序来判断ADC的值可同时得出压差和电流的方向。我的电路图如图所示,用的MCU是MSP430F4250,还有其他的MSP430X4XX系列的单片机可用。

UKAOEX0(W}YZRU2QM5NY}%4.png (22.98 KB )

网友F:
也可以用专用的 IC 来检测  就是成本搞

网友G:
做个简单的运放电路就可以把, 电流源通过对地电阻形成电压,这个电压通过电阻网络偏置后通过运放放大后再送到CPU 的ADC采样.
调节偏置电路,是0A是的运放输出=Vadcref/2, 电流负最大时,运放输出=0V, 电流正最大时,运放输出=Vadcref.

与前帮客户开发的PMSM变频器上,电机相电流检测就是使用的这个电路.

网友H(2018-06-28):
你问题 解决了?

网友H:
你好,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