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21ic分享赛】颜值超高的万年历

楼主(2016-07-24):
一直没有个太像样的家用电器,心里难受,于是就做了一个像样的家用电器!

1. 方案设计
万年历,全网无数,而我,除了功能,我亦要在颜值上做出突破。

素描不咋地,坛里与喜欢画画的吗,请问,请问?

网友A:
用PCB软件做3D模型

楼主:
2. 电路搭建
我是公司第一焊接高手,但我不说,你们懂得。

布局,政治讲究布局,商业讲究布局,layout也讲究布局

焊接可以修身养性,有木有

千丝万缕

硬件搭建基本完工

嗯嗯,打扮打扮,还挺上镜,窃喜中。。。

高集成度按键板,采用nm级工艺

与主板的互联互通,就靠这6个棒棒了

楼主:
3. 壳体设计
不会机械设计的硬件工程师,不是好软件工程师

以前在坛里中的保温杯

屠龙宝刀,将其斩断

屏幕开窗,赶脚敞亮许多

大门

人靠衣裳马靠鞍,穿上衣服(以前做音箱剩的)

大门也粉刷一下

焊接缝合

侧面看一看

亚克力板,我小时候镶过玻璃

用热熔胶镶上玻璃

这事就这么成了

为了拆卸方便,还的多弄几个连接器

供电线缆,方便与主板拆装

馒头,看下图就知道是啥用处了

塞结实点,免得屏幕乱动

整机,横看成岭侧成峰

还是整机,远近高低各不同

极简设计,就一条供电线

楼主:
1、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上传的图片那么大,看起来效果不好,手机拍摄怎么弄小?
2、为什么视频是竖屏,好难看,手机竖着拍的,我是?

网友B:
应该上OLED屏,那才叫颜值

网友C:
的确够靓的

网友D:
可以弄个大数码管。

网友E:
还应该有个AM、PM,人过度劳累的时候,躺下,再醒来,可能分不清楚上午下午

网友F:
DHT11不是就可以测温度和湿度?

网友G:
不错,确实很好;

网友H:
讲究人啊

网友I:
温度传感器不是有温度值吗

网友J:
温度和湿度如果是准确的,只能说佩服楼主的工作精神!

网友K:
我是来看看 到底是万年历颜值高 还是楼主颜值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DHT11不是就可以测温度和湿度?

可以测温度,但这个精度不高,18B20能测小数

网友L:
恭喜晋级

网友M:
纯手工打造,好,不过这有什么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纯手工打造,好,不过这有什么用?

奥运冠军有什么用

网友O:
不错,外观设计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奥运冠军有什么用

像举重什么的真的没啥用。。

网友P:
必须赞一个!!!

网友Q:
COOL,赞一个先

网友R:
传感器不是要放在盒子外头么,这样测得才准

网友S:
不错,确实颜值较高,
时钟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错,确实颜值较高,
时钟精度怎么样

跑了一周,肉眼看不出来误差,我调负载电容,调了好长时间

网友S:
引用 楼主:
跑了一周,肉眼看不出来误差,我调负载电容,调了好长时间

怎么调的,向你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S:
怎么调的,向你学习学习

快的话加大负载电容,慢的话减小负载电容

网友T:
厉害啊!学到了!这个论坛的颜值最高的万年历,没有之一!

网友U:
引用 楼主:
快的话加大负载电容,慢的话减小负载电容

负载电容影响的是晶振的频率,这个可以调整了负载电容,直接用示波器看晶振频率的周期的,RTC的一般都是32.768K的,选择比较接近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V:
楼主牛啊,纯手工打造

网友W:
制作能人

网友X:
怎么不用数码管呢   体现你焊接技术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X:
怎么不用数码管呢   体现你焊接技术的机会

https://bbs.21ic.com/icview-455598-1-1.html

网友Y:
同样喜欢,有空就画,主要是卡通漫画类,欢迎交流切磋

楼主:
引用 网友Y:
同样喜欢,有空就画,主要是卡通漫画类,欢迎交流切磋

网友Z(2016-09-07):
劳资是有心人,谢谢分享!

网友AA(2016-10-31):
这工艺,讲究,精湛!

网友AB:
主界面没有显示农历,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主界面没有显示农历,失败。

农历和温湿度是交替显示的

网友AB(2017-09-01):
引用 楼主:
农历和温湿度是交替显示的

我也做了个交替显示的,总觉得不好,后来因改为自定义字符了。

网友AC(2017-10-30):
没有人机接口,不能设置时间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没有人机接口,不能设置时间日期

有的啊

网友AC:
没放在面板上?

网友AD:
5寸数码管,只有时间,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