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稳压二极管保护电路问题

楼主:
问题1:A和A'稳压二极管保护电路中,为什么要多加电阻R106和R107接电源使得12V稳压管平时就处于“反向击穿”的工作状态,取消“”蓝色圈圈“”中的电路,直接就接稳压管D41、D44是不是也可以呢?如果不接也可以,那么图纸上的电路比不接“”蓝色圈圈中的电路“”(包含:电阻R106、+15V和电阻R107、-15V)的电路有什么优势呢?问题2,为什么前面已经接了稳压管保护电路A,A’后面运放U6的反向输入端还要接稳压二极管保护电路B?(17楼有原版电路)

网友A(2016-07-24):
取消“”蓝色圈圈“”中的电路,直接就接稳压管D41、D44是不是也可以呢?

可以。

网友A:
纸上的电路比不接“”蓝色圈圈中的电路“”(电阻R106,+15V和电阻R107,-15V)的电路有什么优势呢?

什么优势也没有。

网友A:
为什么前面已经接了稳压管保护电路A,A’后面运放U6的反向输入端还要接稳压二极管保护电路B?

多余。
D3D4也多余。

网友A:
为什么图中出现两种地线符号?

楼主:
一种是接设备外壳,一种是模拟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种是接设备外壳,一种是模拟地

如果“设备外壳”和“模拟地”之间没有直流通路,那么此电路没有任何“保护”作用。

真不知道此电路是哪位专门画蛇添足的高人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备外壳”和“模拟地”之间没有直流通路,那么此电路没有任何“保护”作用。

真不知道此电路是哪 ...

外壳地和模拟地之间是相通的,另外,设计人员增加B框内的保护电路会不会是出于“”为防止前面的保护电路失效而多设一道保护电路“”这种想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上的电路比不接“”蓝色圈圈中的电路“”(电阻R106,+15V和电阻R107,-15V)的电路有什么优势呢?

什么 ...

已经知道的是正常工作状态下A端通过0.33uF电容端进来的信号约为Vp-p=1V正弦波,这么说来其实不只是“”蓝色框框“”中的电路可以省去,个人感觉整个红色A和A"中的电路都是多余的,即改成二极管D42阴极端之接接模拟地;二极管D43阳级端直接接模拟地即可(如图)~~~~~这种观点正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知道的是正常工作状态下A端通过0.33uF电容端进来的信号约为Vp-p=1V正弦波,这么说来其实不只是“”蓝 ...

“正常工作状态下0.33uF电容端进来的信号约为Vp-p=1V正弦波”
不正常时信号幅度多大?
保护电路,保护的是不正常时发生的情况。

另外,1V峰峰值,我们粗略估计为0.5V峰值,反并联两支二极管已经对信号有相当的旁路。峰值在0.1~0.2V用反并联二极管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工作状态下0.33uF电容端进来的信号约为Vp-p=1V正弦波”
不正常时信号幅度多大?
保护电路,保护的 ...

不好意思,弄错了,不是峰峰值Vp-p=1V,而是有效值=1Vrms,那么峰值=1.414*1=1.414V;峰峰值Vp-p=2*峰值=2.82V;
另外,不正常时,G端约有500V以上电压窜入

网友B:
AD843为非轨至轨运放,输入共模电压+-12V(最小+-10V),输出类似。
猜测,设计者的目的在于钳制输入输出的电压范围。

不过,12V稳压管,再加上4148的压降,也超过12V了,还没有考虑最小值。所以,这个电路设计也并非周全。
R106 R107 偏置稳压管,使4148反偏。 这样可以防止信号幅度较大的时候,稳压管产生漏电流。
------------------------------------------------
总体感觉,这个电路要在具体的系统应用中考虑。 可能有用,也可能无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取消“”蓝色圈圈“”中的电路,直接就接稳压管D41、D44是不是也可以呢?

可以。 ...

15V 电压不用限流电阻直接加在12V稳压管上不会爆掉么?

网友A(点评):
取消“”蓝色圈圈“”中的电路,意思是连15V一起取消。

网友D:
兰色部分,意在“预”提供一个稳定电位,用于限制电平值。
此地仅做超幅保护之用,有必要那么精准么?
原设计者要么故弄玄虚,要么不够熟练,要么过于愚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兰色部分,意在“预”提供一个稳定电位,用于限制电平值。
此地仅做超幅保护之用,有必要那么精准么?
原设 ...

“有必要那么精准么?”
为了调零,该电路使用了14k7和619欧电阻。

可是,调零之处前面有个电容,是交流输入。不如将此电容放到跟随器输出端。

网友E:
电路中的元件是不是有用要看工作条件了;比如输入电阻很大的情况,稳压管直接接入,在电压较低的时候,稳压管的漏电电流会大一些,可能对输入信号产生影响,加入一个电流和一个二极管,漏电电流就成了二极管的电流了,相对来说会小很多;再就是高频时给二极管之类是加上偏置电流可以减少建立时间;稳压管在临界点上会有较大的噪声,加上一个电流可以减少,电路中的用处只有设计的人知道了

楼主:
不如将此电容放到跟随器输出端

电容不能直接放到AD843的输出端呢,因为在前面还有其它运放够成的跟随器~~~为了方便我要描述的问题,我把它们给删除了,原电路如图

网友F:
R106 R107是有用的。
D3 D4似乎没什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那么精准么?”
为了调零,该电路使用了14k7和619欧电阻。

嗯,看到了。
如此,R106,107便有设计意义了。
1,希望限制在“略低于电源值”的一个电压(而不是电源),取12V。
2,此电压之前,不希望它对输入产生分流,而对Vz预加偏流。

网友G:
电路设计中不会无缘无故地使用元件,比如不用R106,107限流,超过12伏稳压值稳压管分分钟挂掉。而设计者希望在信号受到严重干扰时能使输入钳位在+-12.6伏左右,同时为保护后面电路输也会将信号钳位到+-12伏范围内。

网友D:
“不用R106,107限流,超过12伏稳压值稳压管分分钟挂掉”一一这就不是及格电工了。

网友H:
增加很多无关痛痒的元件,有点像不良医生给病人开过多吃不死人、副作用不大、也医不好病的平安药。其目的众所周知,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V 电压不用限流电阻直接加在12V稳压管上不会爆掉么?

蓝色框框内的电路包含15V电源,所以这里讲的“取消”不只是取消限流电阻R106和R107,意指:连15V电源也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设计中不会无缘无故地使用元件,比如不用R106,107限流,超过12伏稳压值稳压管分分钟挂掉。而设计者希 ...

比如不用R106,107限流,超过12伏稳压值稳压管分分钟挂掉
不会单单取消R106和R107,意思是连15V电源也取消~~~请看蓝色框图,包括了电源在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蓝色框框内的电路包含15V电源,所以这里讲的“取消”不只是取消限流电阻R106和R107,意指:连15V电源也取消 ...

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