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的电脑不行

楼主(2016-07-24):
(无正文)

网友A:
重装了一遍系统试试

楼主:
前一段时间CCS不知道为什么老出问题,我卸了好几次,昨天重装了一遍系统,装CCS后也是不行

网友B:
可能系统还有东西影响吧

楼主:
有可能,我只格了C盘,别的没动

网友C:
试一下能笔记本上生成的.out文件在实验室机子上直接运行是什么效果?

网友D:
外扩DA AD是并行的还是串行的啊   不应该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并行的话不管时能了没有  数输入的关系不大  都会有个输出的

网友F:
编译器不会应电脑而已吧  可以跑跑别的程序对比试试

网友B:
个人感觉还是系统的原因比较大

楼主:
嗯,我试一下

网友G:
重新装个系统吧,说不定有之前的缓存文件

网友H:
系统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