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LCD掉电显示

楼主(2016-07-24):
谁知道LCD掉电下显示怎么做的,据说是双时钟+电池+单片机掉电模式。掉电模式下单片机还能工作?程序也可以跑?只是外设关了?那管脚还怎么输出控制LCD?

网友A(2016-11-03):
中颖单片机    2845698532

楼主(2017-02-08):
STOP-唤醒-STOP模式。自己结贴了

网友B(2017-03-10):
赛元带LCD驱动MCU,任意IO都可以设置为seg或者com,可以做1/2.1/3bias,5com的产品,可省分压电阻,可加Q2920952784索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