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新上电后还是会回到低电平

楼主(2016-07-24):
为什么重新上电后还是会回到低电平

网友A:
详细说说啊,这什么问题啊

楼主:
PSOC的引脚配置成PULL DOWN,然后在该引脚加一5V电源,发现,时间短的话(几百毫秒),放开后,该引脚依然是低电平,然而,时间长了(秒级),放开5V电源再去测量该引脚的电压,该引脚就一直是高电平了,重新上电后,还是会回到低电平,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没用过,帮顶吧

网友C:
还没描述清楚?

网友D:
你PSoC内部怎么连接的这个引脚? 什么也没连?

网友E:
PSoC的供电也是5V?

网友F:
有没有用Firmware 去控制这个引脚?

楼主:
哦,我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