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库

楼主(2016-07-24):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路径设置有问题,修改一下编译的路径吧!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检查编译环境设置

网友C:
动态都用。LZ检查一下编译路径吧,或者交叉一下试试

网友D:
dll的调用没有用过吗

网友D:
ccs里面的dll还是很好。

网友E:
你是不是没有设置连接路径?

网友E:
ccs加载动态库还是可以的。

网友F:
路径设置的对吗,检查一下

网友G:
是不是你没有配置路径?

网友G:
要不你上传一下工程文件,检查一下。

网友D:
动态库是dll的吗?

网友D:
可能是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