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升级

楼主(2016-07-24):
flash A区 放正常版本v0
flash B区 放更新版本v1
flash C区 boot
boot 程序启动 当B区 v1有效运行v1,否则运行v0。当uart 有 版本更新指令,将新版本读入ram,然后更新v1。

请问如何设计

网友A:
没懂你说的这个升级

网友B:
其实按照的你的思路就已经可以了

网友C:
其实V1不需要放在flash里,你只需要在V0里放入接受串口更新指令的接口,正常启动都执行V0,当接受到更新指令时,开始收新的程序,然后放到RAM里

网友C:
校验正常后,开始更新,更新完后,搬运新的到RAM段里,然后跳到入口点,这样就完成了。就是这样。。。只是提供方案而已

网友D:
用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E:
哈哈,楼主试过了吗?升级成功与否,等待分享

楼主:
好的,等我好消息

网友F:
这样升级能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