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够再次通信

楼主(2016-07-24):
(无正文)

网友A:
不应该啊  如果只拔掉串口线的话  不会影响dsp的正常工作

网友B:
上位机这边如果不是U转串的话  也不会设计到驱动的问题

网友C:
没有遇到像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D:
你应该查看上位机部分,。

网友E:
先挂壁串口,再拔掉试试。

网友F:
应该是串口硬件上存在问题。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G:
之前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串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