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画PCB要不要在电阻上标注正负号?便于调试测正向电阻值。

楼主(2016-07-24):
画PCB要不要在电阻上标注正负号?便于调试测正向电阻值。
我觉得可以这么做,但是见过的板子都没有标注的。
还有需要标注也不是所有电阻都是两边有正负,有的仅仅是连接信号作用不涉及正负。如果把有上拉或者下拉的电阻标注正负,怎么标注合适。
我觉得不能标注得像个电容,因为如果那样电装会迷惑。

网友A:
如果板子是自己或者知道你画图标识含义的少数人来焊接,那我觉得你习惯或者喜欢怎么做标注都无所谓啊。
如果是要批量外协贴装或人工焊接,那还是尽量用通用的标识方式来做标记的好,不要使用非标准的封装符合,以免带来不必要的误会和返工。
如果一定要做出标记,可以用一些其它的符号来标记,比如原点或者小三角,你自己看得懂就行。

网友B:
不需要标的。如果是评估板的可以考虑,为了自己调试方便,但是量产的板子最好不要放一些奇怪的符号。

网友C:
样板和调试板怎么方便怎么来,随便折腾,批量的时候不要这么做。

网友D:
不需要,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