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8设置IO中断的库函数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6-07-24):
M0518设置IO中断的库函数是不是有问题?
/**
* @brief       Enable GPIO interrupt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A, PB, PC, PD, PE or PF.
* @param[in]   u32Pin          The pin of specified GPIO port.
*                              It could be 0 ~ 15 for PA and PB GPIO port.
*                              It could be 0 ~ 3, 6 ~ 11, BIT14 and BIT15 for PC GPIO port.
*                              It could be 6, 7, 14 and BIT15 for PD GPIO port.
*                              It could be 5 for PE GPIO port.
*                              It could be 0, 1 and 4 ~ 8 for PF GPIO port.
* @param[in]   u32IntAttribs   The interrupt attribute of specified GPIO pin. It could be \n
*                              GPIO_INT_RISING, GPIO_INT_FALLING, GPIO_INT_BOTH_EDGE, GPIO_INT_HIGH, GPIO_INT_LOW.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enable specified GPIO pin interrupt.
*/
void GPIO_EnableInt(GPIO_T *port, uint32_t u32Pin, uint32_t u32IntAttribs)
{
    port->IMD |= (((u32IntAttribs >> 24) & 0xFFUL) << u32Pin);
    port->IEN |= ((u32IntAttribs & 0xFFFFFFUL) << u32Pin);
}

设置PC的9/10/11脚上升沿中断:
GPIO_EnableInt(PC, BIT11 | BIT10 | BIT9, GPIO_INT_RISING);

网友A:
没有看过原型,楼主如果觉得有问题,可以去官方下载最新版本,看看有没有更改。

网友B:
这个功能是常用的功能,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不对,仔细看看函数说明,看看新唐提供的例程如何使用的.

认真看了下函数原型,确实是使用方法有问题,引脚参数有问题,而且必须每个脚单独开中断,谢谢

网友D:
这有几个中断源?

网友E:
配置的不正确肯定是不对的。人家没问题。

网友F:
搞定就好,下次就高手了。

网友G:
最好下载个BSP包,里面有例程,讲解的很清楚,都有注释,比STM32做的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