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为什么进行两次转换,取第2次值?

楼主(2016-07-25):
AD转换为什么进行两次转换,取第2次值?

adcInit();
while (1) {
ulADCData = 0;
for (i = 0; i < 8; i++) {
LPC_ADC->CR |= 1 << 24;                               /*  立即转换 */
while ((LPC_ADC->STAT & (1 << 0)) == 0);      /*  读取 AD0STAT 的通道 0 的 Done */
LPC_ADC->CR |= (1 <<24);                              /*  第一次转换结果丢弃 */
while ((LPC_ADC->STAT & (1 << 0)) == 0);       /*  读取 AD0STAT 的通道 0 的 Done */
ulADCbuf = LPC_ADC->ADDR0;                          /*  读取数据寄存器 */
ulADCbuf = (ulADCbuf >> 4) & 0xfff;
ulADCData += ulADCbuf;
}
ulADCData = (ulADCData / 8);  /*  采样 8 次进行虑波处理 */
ulADCData = (ulADCData * 3000) / 4096;
}

网友A:
有可能是觉得第一次值不准,也有可能是时间设置,这样读两次,达到延时的效果。不知道程序员当初是如何想的了。

网友B:
原作者应该是怕第一次AD采样的时候“准备的不充足”(STAT是从0到1)造成AD不准,所以先把第一次AD丢弃。第二次读取AD之前,STAT经过了从1到0再到1这个完整的状态,所以此时的AD比较准。
我水平比较低,希望能帮到楼主